stm32默认时钟

楼主(2019-11-14):
请问,stm32 3.5库函数版本中,要是没有调用函数RCC等配置时钟,那默认的是什么?以下的是网上找的配置函数,,,但我在例程里都没见过这个。求解释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DeInit();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HSE_ON——HSE晶振打开(ON)   /*等待HSE起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系统时钟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1——APB2时钟= HCLK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2——APB1时钟= HCLK / 2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Latency_2  2延时周期    /*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式*/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预取指缓存使能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PLL的输入时钟= HSE时钟频率;RCC_PLLMul_9——PLL输入时钟x 9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PLL准备好标志)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PLL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