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5.35 project properties 无法打开

楼主(2020-05-12):
mplab x IDE 5.35 project properties 无法打开 一直显示 Loading project properties
Dell Win10 专业版系统。已经重新安装多次,还是相同问题。同样安装软件在其它电脑无问题

楼主:
File》Project Properties 也是灰色的

网友A:
在你的project上面, 点右键, 选Set as mian project.
然后再点右键, 选最下面的那个propertie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