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可调开关电源辅助,电源无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12):
我有一个可调的开关电源30V  10A,无显示无输出,拆开辅助电源无输出,用示波器测量SM7012电流型PWM芯片有PWM输出,但是好像是保护了启动停止启动停止就这样反复的,测量波形显示高电平很宽低电平很窄,而且还咯吱咯吱的响,声音很小用螺丝刀吧稳压光耦输出短接后就我声音响了PWM波形也没有了,各位高手分析判断一下怎么下手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把一个一个的功能全关闭,只留下最基本的原理的结构,看看是不是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