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异常复位时怎么判断是哪里复位?

楼主(2020-05-12):
这样的电路,在电池电压低于3V时,使能SUN5402的EN令LED亮的时候,电源会不断的复位,我查不出到底是程序的问题导致复位还是电路的问题导致复位,各位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A:
U4短路了,U4相当于一个电流表
U4的充放电就靠内部逻辑通断VDD和VM实现的
你把VM接GND你觉得可以吗?

网友A:
你USB的VCC不串个电阻进去
PA6电压>单片机VDD,最大只能灌进去也就几百UA的电流
大了单片机IO口MOS可能会发生锁闩
EN已经可以控制SUN4502了
VCC还接单片机上去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