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助:懂磁滞回线的请进!

楼主(2020-05-12):
前两天,有个世外高人指教我:说实际电感的磁滞回线,一旦是处处可微的,就说明曲线是假的,荒谬的!!!

蒙蔽了好几天看不懂。

有懂行的来教教我,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什么??道理是什么???

给出链接或相关资料的截图就行了,先谢过!!!

楼主:
先说一下我上面给的曲线来源。

上面曲线的来源于美国雷神或美信半导体手册!!!

我并不是因为说来源权威,我就信它了,我信它的关键证据,是人家给出的电流曲线:

我对这个曲线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借助采样电阻也能测出这样的曲线。

既然这个曲线是真实的,那么下面可以玩个画图游戏了-----已知电感上周期性电压和电流曲线,可以反推出磁通--电流关系曲线,即顶楼那个图。

所以现在问题转化为:张大侠质疑顶楼那个图,就是相当于质疑上面的电感电流波形。

所以这意味着,我要是实测出开关电源电感中的电流波形,是上图,那么大侠是不是该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说一下我上面给的曲线来源。

赞,有理有据

楼主:
请教各位:碰到流氓怎么办?碰到外行怎么办???

教科书上现成的东西,大师和大侠一口咬定是错的,我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两个人加起来130岁了,学识不如20岁本科生,那100多年是白活了。

楼主:
S13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糙!!!!!!!!!!!!!!

网友B:
我感觉你活的好累,一把年纪了,何必呢,“夏虫不可语冰”难道楼主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活的好累,一把年纪了,何必呢,“夏虫不可语冰”难道楼主没有听说过? ...

太搞笑了我曹。

这群大沙,合伙攻击我,我被迫防守,居然来说我活的累。

眼光真它吗的活,看见当官的(坛主),连批都不敢放一个,只会把老百姓按在身下打。

楼主:
这就恶心的人性!!!

有些人发帖公**我,这群正人君子要么不吭声,要么摇旗呐喊助威。

老子我一旦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辩白,来防守,这群正人君子来跟我说人生哲理了,或者说论坛风气被我弄坏了,不如从前了。

恶心。。。。。

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别人去说吧,就可以了,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活的好累,一把年纪了,何必呢,“夏虫不可语冰”难道楼主没有听说过? ...

在北京、上海这类城市,街上985的学生成把抓,再加上海龟,体验不到智商的乐趣。

但是和这些菜鸟玩,才能体验到这种乐趣。

当然了,一边和这两个人在论坛上叽歪,一边华山论剑,一不小心,弄个第19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活的好累,一把年纪了,何必呢,“夏虫不可语冰”难道楼主没有听说过? ...

我再次重复一遍:现在是大师和大侠主动公**我的!!!我是防守方。

这些大道理你讲给两个加起来130岁的人听吧。

随便打开个帖子,都有惊喜。

例如这个:

本人为了说明变压器同名端,只对两组线圈有效,多组时可能会乱套。

就这么个简单问题,世外高人跑过来说:变压器是假的,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变压器,因为电压不稳定。

楼主:
到底是自学成才的高人,考虑问题的方式,非常独特,我画这变压器时,确实没考虑到这个变压器就是我们小区的,N1绕组是输入,N2绕组是我们家的,N3绕组是隔壁老王家的。

我就随手画个变压器,人家都浮想联翩,连这变压器是哪个小区的都知道,甚至能知道老王家在洗热水澡,还知道人家水温太烫了。。。
随便给图,能联想这么多,看来小学的看图写作,炼的是炉火纯青了。

不去写小说,实在是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