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PC的USB给TP4056供电吗

楼主:
TP4056的充电电流设置成800mA,输入电压5V,而PC的USB输出是+5V和500mA,如果通过PC的USB口给TP4056模块供电,会烧坏PC USB口吗?还是TP4056的充电电流会根据输入电流的降低而降低啊,哪位用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20-05-12):
usb在没有枚举完成之前只能获取100mA的电流,枚举完成之后可以获得500mA,前提是你的设备插到一个高电流的port上,如果你插到了一个低电流的设备(比如有的笔记本电脑在用电池供电的时候)上,那么你的设备只能获得100mA的电流。  P4056的充电电流会根据输入电流的降低而降低

网友B:
谢谢,这解释简单易懂

网友C:
4056设置的充电电流过大,如果USB提供不了,会拉低输入直到不能充电,因为4056不是自适应充电电路,真正自适应电路是CN3163

网友(2021-05-18):
SM5202 兼容普通4056脚位和ETA4056脚位,输入耐压12V  具有OVP和电池反接保护,DFN2*2 , EMSOP8 , ESOP8多种封装可选。免费赠样 需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