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vent粘包分包解决方案:bufferevent + evbuffer

楼主(2020-05-12):
                                                                            libevent粘包分包解决方案:bufferevent + evbuffer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1496990102vshz.html

原文:http://www.lvtao.net/c/631.html
Libevent介绍
libevent是一个事件触发的网络库,适用于windows、linux、bsd等多种平台,内部使用select、epoll、kqueue等系统调用管理事件机制。著名分布式缓存软件memcached也是libevent based,而且libevent在使用上可以做到跨平台,而且根据libevent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统计,似乎也有着非凡的性能。
libevent官方网站 http://libevent.org/
英文文档 http://www.wangafu.net/~nickm/libevent-book/
中文文档 http://www.cppblog.com/mysileng/category/20374.html
Libevent是基于事件的网络库。说的通俗点,例如我的客户端连接到服务端属于一个连接的事件,当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就会去处理。
该**阅读过程中,请结合下面的socket例子,可能会更加清晰的理解每一个接口的用法。
event_base
1. 创建event_base
event_base是event(事件,后面会讲event)的一个集合。event_base中存放你是监听是否就绪的event。一般情况下一个线程一个event_base,多个线程的情况下需要开多个event_base。
event_base主要是用来管理和实现事件的监听循环。
一般情况下直接new一个event_base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如果需要配置参数的,可以参见libevent官网。
创建方法:
struct event_base *event_base_new(void);销毁方法:
void event_base_free(struct event_base *base);重新初始化:
int event_reinit(struct event_base *base);2. 查看IO模型
IO多路复用模型中,有多种方法可以供我们选择,但是这些模型是在不同的平台下面的: select  poll  epoll  kqueue  devpoll  evport  win32
当我们创建一个event_base的时候,libevent会自动为我们选择最快的IO多路复用模型,Linux下一般会用epoll模型。
下面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获取IO模型的名称。
const char *event_base_get_method(const struct event_base *base);3. 销毁event_base
void event_base_free(struct event_base *base);4. 事件循环 event loop
我们上面说到 event_base是一组event的集合,我们也可以将event事件注册到这个集合中。当需要事件监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个event_base进行循环。
下面这个函数非常重要,会在内部不断的循环监听注册上来的事件。
int event_base_dispatch(struct event_base *base);返回值:0 表示成功退出  -1 表示存在错误信息。
还可以用这个方法:
#define EVLOOP_ONCE             0x01  #define EVLOOP_NONBLOCK         0x02  #define EVLOOP_NO_EXIT_ON_EMPTY 0x04    int event_base_loop(struct event_base *base, int flags);event_base_loop这个方**比event_base_dispatch这个方法更加灵活一些。
EVLOOP_ONCE: 阻塞直到有一个活跃的event,然后执行完活跃事件的回调就退出。
EVLOOP_NONBLOCK : 不阻塞,检查哪个事件准备好,调用优先级最高的那一个,然后退出。
0:如果参数填了0,则只有事件进来的时候才会调用一次事件的回调函数,比较常用
事件循环停止的情况:
1. event_base中没有事件event
2. 调用event_base_loopbreak(),那么事件循环将停止
3. 调用event_base_loopexit(),那么事件循环将停止
4. 程序错误,异常退出
两个退出的方法:
// 这两个函数成功返回 0 失败返回 -1  // 指定在 tv 时间后停止事件循环  // 如果 tv == NULL 那么将无延时的停止事件循环  int event_base_loopexit(struct event_base *base,const struct timeval *tv);  // 立即停止事件循环(而不是无延时的停止)  int event_base_loopbreak(struct event_base *base);两个方法区别:
1. event_base_loopexit(base, NULL) 如果当前正在为多个活跃事件调用回调函数,那么不会立即退出,而是等到所有的活跃事件的回调函数都执行完成后才退出事件循环
2. event_base_loopbreak(base) 如果当前正在为多个活跃事件调用回调函数,那么当前正在调用的回调函数会被执行,然后马上退出事件循环,而并不处理其他的活跃事件了
5. event_base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event2/event.h>  #include <event2/bufferevent.h>  int main() {  puts("init a event_base!");  struct event_base *base; //定义一个event_base  base = event_base_new(); //初始化一个event_base  const char *x =  event_base_get_method(base); //查看用了哪个IO多路复用模型,linux一下用epoll  printf("METHOD:%s\n", x);  int y = event_base_dispatch(base); //事件循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注册事件,所以会直接退出  event_base_free(base);  //销毁libevent  return 1;  }返回:
event 事件
event_base是事件的集合,负责事件的循环,以及集合的销毁。而event就是event_base中的基本单元:事件。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事件。例如我们的socket来进行网络开发的时候,都会使用accept这个方法来阻塞监听是否有客户端socket连接上来,如果客户端连接上来,则会创建一个线程用于服务端与客户端进行数据的交互操作,而服务端会继续阻塞等待下一个客户端socket连接上来。客户端连接到服务端实际就是一种事件。
1. 创建一个事件event
struct event *event_new(struct event_base *base, evutil_socket_t fd,short what, event_callback_fn cb,void *arg);参数:
1. base:即event_base
2. fd:文件描述符。
3. what:event关心的各种条件。
4. cb:回调函数。
5. arg:用户自定义的数据,可以传递到回调函数中去。
libevent是基于事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事件到来的这种条件下才会触发当前的事件。例如:
1. fd文件描述符已准备好可写或者可读
2. fd马上就准备好可写和可读。
3. 超时的情况 timeout
4. 信号中断
5. 用户触发的事件
what参数 event各种条件:
// 超时  #define EV_TIMEOUT 0x01  // event 相关的文件描述符可以读了  #define EV_READ 0x02  // event 相关的文件描述符可以写了  #define EV_WRITE 0x04  // 被用于信号检测(详见下文)  #define EV_SIGNAL 0x08  // 用于指定 event 为 persistent 持久类型。当事件执行完毕后,不会被删除,继续保持pending等待状态;  // 如果是非持久类型,则回调函数执行完毕后,事件就会被删除,想要重新使用这个事件,就必须将这个事件继续添加event_add   #define EV_PERSIST 0x10  // 用于指定 event 会被边缘触发  #define EV_ET 0x202. 释放event_free
真正的释放event的内存。
void event_free(struct event *event);event_del 清理event的内存。这个方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释放内存。
当函数会将事件转为 非pending和非activing的状态。
int event_del(struct event *event);3. 注册event
该方法将用于向event_base注册事件。
参数:ev 为事件指针;tv 为时间指针。当tv = NULL的时候则无超时时间。
函数返回: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int event_add(struct event *ev, const struct timeval *tv);tv时间结构例子:
struct timeval five_seconds = {5, 0};  event_add(ev1, &five_seconds);4.event_assign
event_new每次都会在堆上分配内存。有些场景下并不是每次都需要在堆上分配内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event_assign方法。
已经初始化或者处于 pending 的 event,首先需要调用 event_del() 后再调用 event_assign()。这个时候就可以重用这个event了。
//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 event(包括可以初始化栈上和静态存储区中的 event)  // event_assign() 和 event_new() 除了 event 参数之外,使用了一样的参数  // event 参数用于指定一个未初始化的且需要初始化的 event  // 函数成功返回 0 失败返回 -1  int event_assign(struct event *event, struct event_base *base,evutil_socket_t fd, short what,void (*callback)(evutil_socket_t, short, void *), void *arg);         // 类似上面的函数,此函数被信号 event 使用  event_assign(event, base, signum, EV_SIGNAL|EV_PERSIST, callback, arg)5. 信号事件
信号事件也可以对信号进行事件的处理。用法和event_new类似。只不过处理的是信号而已
// base --- event_base  // signum --- 信号,例如 SIGHUP  // callback --- 信号出现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 arg --- 用户自定义数据  evsignal_new(base, signum, cb, arg)         //将信号 event 注册到 event_base  evsignal_add(ev, tv)          // 清理信号 event  evsignal_del(ev)6. event细节
1. 每一个事件event都需要通过event_new初始化生成。event_new生成的事件是在堆上分配的内存。
2. 当一个事件通过event_add被注册到event_base上的时候,这个事件处于pending(等待状态),当只有有事件进来的时候,event才会被激活active状态,相关的回调函数就会被调用。
3. persistent 如果event_new中的what参数选择了EV_PERSIST,则是持久的类型。持久的类型调用玩回调函数后,会继续转为pending状态,就会继续等待事件进来。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持久类型的事件。
4. 而非持久的类型的事件,调用玩一次之后,就会变成初始化的状态。这个时候需要调用event_add 继续将事件注册到event_base上之后才能使用。
Socket实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读取客户端  void do_read(evutil_socket_t fd, short event, void *arg) {      //继续等待接收数据        char buf[1024];  //数据传送的缓冲区          int len;        if ((len = recv(fd, buf, 1024, 0)) > 0)  {            buf[len] = '\0';              printf("%s\n", buf);              if (send(fd, buf, len, 0) < 0) {    //将接受到的数据写回客户端              perror("write");              }      }   }      //回调函数,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socket  void do_accept(evutil_socket_t fd, short event, void *arg) {      int client_socketfd;//客户端套接字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客户端网络地址结构体         int in_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客户端socket        client_socketfd = accept(fd, (struct sockaddr *) &client_addr, ∈_size); //等待接受请求,这边是阻塞式的        if (client_socketfd < 0) {            puts("accpet error");            exit(1);      }          //类型转换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 (struct event_base *) arg;        //socket发送欢迎信息        char * msg = "Welcome to My socket";        int size = send(client_socketfd, msg, strlen(msg), 0);          //创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主要用于监听和读取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持久类型,并且将base_ev传递到do_read回调函数中去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read, base_ev);      event_add(ev, NULL);  }      //入口主函数  int main() {        int server_socketfd; //服务端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服务器网络地址结构体          memset(&server_addr,0,sizeof(server_addr)); //数据初始化--清零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设置为IP通信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服务器IP地址--允许连接到所有本地地址上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8001); //服务器端口号              //创建服务端套接字        server_socketfd = socket(PF_INET,SOCK_STREAM,0);        if (server_socketfd < 0) {            puts("socket error");            return 0;        }          evutil_make_listen_socket_reuseable(server_socketfd); //设置端口重用      evutil_make_socket_nonblocking(server_socketfd); //设置无阻赛          //绑定IP        if (bind(server_socket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0) {            puts("bind error");            return 0;        }          //监听,监听队列长度 5        listen(server_socketfd, 10);              //创建event_base 事件的集合,多线程的话 每个线程都要初始化一个event_base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base_ev = event_base_new();       const char *x =  event_base_get_method(base_ev); //获取IO多路复用的模型,linux一般为epoll      printf("METHOD:%s\n", x);        //创建一个事件,类型为持久性EV_PERSIST,回调函数为do_accept(主要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      //将base_ev传递到do_accept中的arg参数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server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accept, base_ev);        //注册事件,使事件处于 pending的等待状态      event_add(ev, NULL);        //事件循环      event_base_dispatch(base_ev);        //销毁event_base      event_base_free(base_ev);        return 1;  }说明:
1. 必须设置socket为非阻塞模式,否则就会阻塞在那边,影响整个程序运行
evutil_make_listen_socket_reuseable(server_socketfd); //设置端口重用  vutil_make_socket_nonblocking(server_socketfd); //设置无阻塞2. 我们首选建立的事件主要用于监听客户端的连入。当客户端有socket连接到服务器端的时候,回调函数do_accept就会去执行;当空闲的时候,这个事件就会是一个pending等待状态,等待有新的连接进来,新的连接进来了之后又会继续执行。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server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accept, base_ev);3. 在do_accept事件中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事件,这个事件的回调函数是do_read。主要用来循环监听客户端上传的数据。do_read这个方**一直循环执行,接收到客户端数据就会进行处理。
//创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主要用于监听和读取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持久类型,并且将base_ev传递到do_read回调函数中去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read, base_ev);  event_add(ev, NULL);Bufferevent
上面的socket例子估计经过测试估计大家就会有很多疑问:
1. do_read方法作为一个事件会一直被循环
2. 当客户端连接断开的时候,do_read方法还是在循环,根本不知道客户端已经断开socket的连接。
3. 需要解决各种粘包和拆包(相关粘包拆包**)问题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来维护这些socket的连接状态,读取状态。而Libevent的Bufferevent帮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Bufferevent主要是用来管理和调度IO事件;而Evbuffer(下面一节会讲到)主要用来缓冲网络IO数据。
Bufferevent目前支持TCP协议,而不知道UDP协议。我们这边也只讲TCP协议下的Bufferevent的使用。
我们先看下下面的接口(然后结合下面改进socket的例子,自己动手去实验一下):
1. 创建Bufferevent API
//创建一个Bufferevent  struct bufferevent *bufferevent_socket_new(struct event_base *base, evutil_socket_t fd, enum bufferevent_options options);参数:
base:即event_base
fd:文件描述符。如果是socket的方法,则socket需要设置为非阻塞的模式。
options:行为选项,下面是行为选项内容
1. BEV_OPT_CLOSE_ON_FREE :当 bufferevent 被释放同时关闭底层(socket 被关闭等) 一般用这个选项
2. BEV_OPT_THREADSAFE :为 bufferevent 自动分配锁,这样能够在多线程环境中安全使用
3. BEV_OPT_DEFER_CALLBACKS : 当设置了此标志,bufferevent 会延迟它的所有回调(参考前面说的延时回调)
4. BEV_OPT_UNLOCK_CALLBACKS : 如果 bufferevent 被设置为线程安全的,用户提供的回调被调用时 bufferevent 的锁会被持有。如果设置了此选项,Libevent 将在调用你的回调时释放 bufferevent 的锁
2. 释放Bufferevent
void bufferevent_free(struct bufferevent *bev);如果设置了延时回调BEV_OPT_DEFER_CALLBACKS,则释放会在延时回调调用了回调函数之后,才会真正释放。
3. 设置Bufferevent的回调函数和相关设置
前面我们说过了,使用了Bufferevent之后,Libevent会帮我们托管三种事件:1. 读取事件  2. 写入事件  3. 处理事件
我们先看一下回调函数结构:
1. 读取和写入的回调函数结构,其中 ctx为通用传递的参数
typedef void (*bufferevent_data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ctx);2. 事件回调,即连接断开、错误处理等回调。其中ctx为通用传递的参数。
events参数为事件,用户可以在回调函数中拿到这个事件来进行事务处理的判断:
1. BEV_EVENT_READING   在 bufferevent 上进行读取操作时出现了一个事件
2. BEV_EVENT_WRITING  在 bufferevent 上进行写入操作时出现了一个事件
3. BEV_EVENT_ERROR  进行 bufferevent 操作时出错
4. BEV_EVENT_TIMEOUT  在 bufferevent 上出现了超时
5. BEV_EVENT_EOF  在 bufferevent 上遇到了文件结束符,连接断开
6. BEV_EVENT_CONNECTED 在 bufferevent 上请求连接完成了
typedef void (*bufferevent_event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short events, void *ctx);3. 在bufferevent上设置回调函数。
bufev:bufferevent_socket_new创建的bufferevent
readcb:读取事件的回调函数,没有则可以为NULL
writecb:写入事件的回调函数,没有则可以为NULL
eventcb:事件函数的回调函数,没有则可以为NULL,一般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判断连接断开等。
cbarg:公用传输的传递
通过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需要的一些回调函数信息。
void bufferevent_setcb(struct bufferevent *bufev,bufferevent_data_cb readcb,  bufferevent_data_cb writecb,bufferevent_event_cb eventcb,void *cbarg);取回回调函数:
void bufferevent_getcb(struct bufferevent *bufev,bufferevent_data_cb *readcb_ptr,bufferevent_data_cb *writecb_ptr,  bufferevent_event_cb *eventcb_ptr,void **cbarg_ptr)4. 设置Bufferevent事件的类型
bufferevent_enable(bev, EV_READ|EV_WRITE|EV_PERSIST);5. 水位设置。
水位设置可以这么理解,bufferevent相当于一个水位容器,其中参数:
events:EV_READ 则为设置读取事件;EV_WRITE 则为写入事件。EV_READ |  EV_WRITE 为设置两者的水位。
lowmark:最低水位,默认为0。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例如lowmark设置为10,则当bufferevent容器中有10个字符的时候才会去调用readcb这个回调函数。
void bufferevent_setwatermark(struct bufferevent *bufev, short events,size_t lowmark, size_t highmark);6. 下面可以看一个设置和回调函数例子:
//创建一个bufferevent  struct bufferevent *bev = bufferevent_socke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BEV_OPT_CLOSE_ON_FREE);  //设置读取方法和error时候的方法  bufferevent_setcb(bev, read_cb, NULL, error_cb, base_ev);     //设置类型  bufferevent_enable(bev, EV_READ|EV_WRITE|EV_PERSIST);  //设置水位  bufferevent_setwatermark(bev, EV_READ, 0, 0);  //读取事件回调函数  void read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define MAX_LINE     256  char line[MAX_LINE+1];  int n;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while (n = bufferevent_read(bev, line, MAX_LINE), n > 0) {  line[n] = '\0';  printf("fd=%u, read line: %s\n", fd, line);  bufferevent_write(bev, line, n);  }  puts("haha");  }  //写入事件回调函数  void write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事件回调  void error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short event, void *arg) {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printf("fd = %u, ", fd);  if (event & BEV_EVENT_TIMEOUT) {  printf("Timed out\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OF) {  printf("connection closed\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RROR) {  printf("some other error\n");  }  bufferevent_free(bev);  }4. 输入输出相关函数
1. 获取buffer:
// 获取到输入 buffer  struct evbuffer *bufferevent_get_input(struct bufferevent *bufev);  // 获取到输出 buffer  struct evbuffer *bufferevent_get_output(struct bufferevent *bufev);2. 写入和输出函数,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bufev:bufferevent
data:写入的字符串数据
size:字符长度
//写入  int bufferevent_write(struct bufferevent *bufev, const void *data, size_t size);  //输出  size_t bufferevent_read(struct bufferevent *bufev, void *data, size_t size);3. 写入输出函数2:
bufev:bufferevent
buf:buffer块  下面会讲到evbuffer的使用
int bufferevent_write_buffer(struct bufferevent *bufev, struct evbuffer *buf);  int bufferevent_read_buffer(struct bufferevent *bufev,struct evbuffer *buf);使用Bufferevent后的Socket例子: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完了Bufferevent的相关API,可以看下具体例子。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read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define MAX_LINE    256      char line[MAX_LINE+1];      int n;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while (n = bufferevent_read(bev, line, MAX_LINE), n > 0) {          line[n] = '\0';          printf("fd=%u, read line: %s\n", fd, line);          bufferevent_write(bev, line, n);      }      puts("haha");  }  void write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void error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short event, void *arg) {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printf("fd = %u, ", fd);      if (event & BEV_EVENT_TIMEOUT) {          printf("Timed out\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OF) {          printf("connection closed\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RROR) {          printf("some other error\n");      }      bufferevent_free(bev);  }    //回调函数,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socket  void do_accept(evutil_socket_t fd, short event, void *arg) {      int client_socketfd;//客户端套接字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客户端网络地址结构体         int in_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客户端socket        client_socketfd = accept(fd, (struct sockaddr *) &client_addr, ∈_size); //等待接受请求,这边是阻塞式的        if (client_socketfd < 0) {            puts("accpet error");            exit(1);      }          //类型转换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 (struct event_base *) arg;        //socket发送欢迎信息        char * msg = "Welcome to My socket";        int size = send(client_socketfd, msg, strlen(msg), 0);          //创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主要用于监听和读取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持久类型,并且将base_ev传递到do_read回调函数中去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read, base_ev);      //event_add(ev, NULL);        //创建一个bufferevent      struct bufferevent *bev = bufferevent_socke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BEV_OPT_CLOSE_ON_FREE);      //设置读取方法和error时候的方法      bufferevent_setcb(bev, read_cb, NULL, error_cb, base_ev);        //设置类型      bufferevent_enable(bev, EV_READ|EV_WRITE|EV_PERSIST);      //设置水位,每次接受10个字符      bufferevent_setwatermark(bev, EV_READ, 0, 10);  }      //入口主函数  int main() {        int server_socketfd; //服务端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服务器网络地址结构体          memset(&server_addr,0,sizeof(server_addr)); //数据初始化--清零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设置为IP通信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服务器IP地址--允许连接到所有本地地址上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8001); //服务器端口号              //创建服务端套接字        server_socketfd = socket(PF_INET,SOCK_STREAM,0);        if (server_socketfd < 0) {            puts("socket error");            return 0;        }          evutil_make_listen_socket_reuseable(server_socketfd); //设置端口重用      evutil_make_socket_nonblocking(server_socketfd); //设置无阻赛          //绑定IP        if (bind(server_socket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0) {            puts("bind error");            return 0;        }          //监听,监听队列长度 5        listen(server_socketfd, 10);              //创建event_base 事件的集合,多线程的话 每个线程都要初始化一个event_base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base_ev = event_base_new();       const char *x =  event_base_get_method(base_ev); //获取IO多路复用的模型,linux一般为epoll      printf("METHOD:%s\n", x);        //创建一个事件,类型为持久性EV_PERSIST,回调函数为do_accept(主要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      //将base_ev传递到do_accept中的arg参数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server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accept, base_ev);        //注册事件,使事件处于 pending的等待状态      event_add(ev, NULL);        //事件循环      event_base_dispatch(base_ev);        //销毁event_base      event_base_free(base_ev);        return 1;  }Evbuffer IO缓冲
上面讲了Bufferevent主要用于事件的管理和调度IO。而Evbuffer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实用的IO缓存工具。
上一个例子中,虽然解决了断开连接、读取事件等IO管理的工作,但是也是存在缺陷的。
1. 因为TCP粘包拆包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是完整的。
2. 我们无法根据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来分析客户端的请求信息。根据上面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考虑设计一个缓冲容器,这个容器主要用来不停得接收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信息,并且要等到信息量接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客户端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最后才能知道客户端的请求内容。如果自己做这个缓冲容器,恐怕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Libevent已经给我们设计了Evbuffer,我们可以直接使用Evbuffer缓冲容器来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
evbuffer结构:
struct evbuffer{    // 当前有效缓冲区的内存起始地址   u_char *buffer;     // 整个分配(realloc)用来缓冲的内存起始地址    u_char *orig_buffer;     // origin_buffer和buffer之间的字节数   size_t misalign;     // 整个分配用来缓冲的内存字节数   size_t totallen;     // 当前有效缓冲区的长度(字节数)   size_t off;     //回到函数,当缓冲区有变化的时候会被调用   void (*cb)(struct evbuffer *, size_t, size_t, void *);    //回调函数的参数   void *cbarg;   };libevent的缓冲是一个连续的内存区域,其处理数据的方式(写数据和读数据)更像一个队列操作方式:从后写入,从前
读出。evbuffer分别设置相关指针(一个指标)用于指示读出位置和写入位置。其大致结构如图:
orig_buffer指向由realloc分配的连续内存区域,buffer指向有效数据的内存区域,totallen表示orig_buffer指向的内存
区域的大小,misalign表示buffer相对于orig_buffer的偏移,off表示有效数据的长度。
下面是一些基础的和最常用的API,详细的API设计,还是请翻看官方网站:
1.  创建和销毁Evbuffer
struct evbuffer *evbuffer_new(void);  void evbuffer_free(struct evbuffer *buf);2. 线程锁
int evbuffer_enable_locking(struct evbuffer *buf, void *lock);  void evbuffer_lock(struct evbuffer *buf);  void evbuffer_unlock(struct evbuffer *buf);3. 检查buffer长度,比较常用
size_t evbuffer_get_length(const struct evbuffer *buf);返回的是buffer中的字节数。
4. 向buffer中添加数据,常用
int evbuffer_add(struct evbuffer *buf, const void *data, size_t datlen);这个函数添加data处的datalen字节到buf的末尾,成功时返回0,失败时返回-1。
int evbuffer_expand(struct evbuffer *buf, size_t datlen);这个函数修改缓冲区的最后一块,或者添加一个新的块,使得缓冲区足以容纳datlen字节,而不需要更多的内存分配。
int evbuffer_prepend(struct evbuffer *buf, const void *data, size_t size);  int evbuffer_prepend_buffer(struct evbuffer *dst, struct evbuffer* src);除了将数据移动到目标缓冲区前面之外,这两个函数的行为分别与evbuffer_add()和evbuffer_add_buffer()相同。
使用这些函数时要当心,永远不要对与bufferevent共享的evbuffer使用。这些函数是2.0.1-alpha版本新添加的。
5. 删除和移动buffer中的内容
int evbuffer_remove(struct evbuffer *buf, void *data, size_t datlen);evbuffer_remove()函数从buf前面复制和移除datlen字节到data处的内存中。如果可用字节少于datlen,函数复制所有字节。失败时返回-1,否则返回复制了的字节数。
int evbuffer_add_buffer(struct evbuffer *dst, struct evbuffer *src);  int evbuffer_remove_buffer(struct evbuffer *src, struct evbuffer *dst,      size_t datlen);evbuffer_add_buffer()将src中的所有数据移动到dst末尾,成功时返回0,失败时返回-1。
evbuffer_remove_buffer()函数从src中移动datlen字节到dst末尾,尽量少进行复制。如果字节数小于datlen,所有字节被移动。函数返回移动的字节数。
evbuffer_add_buffer()在0.8版本引入;evbuffer_remove_buffer()是2.0.1-alpha版本新增加的。
6. 搜索buffer中的内容,常用
struct evbuffer_ptr {  ev_ssize_t pos;  struct {    } _internal;  };  struct evbuffer_ptr evbuffer_search(struct evbuffer *buffer,  const char *what, size_t len, const struct evbuffer_ptr *start);  struct evbuffer_ptr evbuffer_search_range(struct evbuffer *buffer,  const char *what, size_t len, const struct evbuffer_ptr *start,  const struct evbuffer_ptr *end);  struct evbuffer_ptr evbuffer_search_eol(struct evbuffer *buffer,  struct evbuffer_ptr *start, size_t *eol_len_out,  enum evbuffer_eol_style eol_style);结构evbuffer_ptr中的pos为偏移量,如果为-1则没查询到,大于-1,则搜索到了匹配的位置。
1. evbuffer_search()函数在缓冲区中查找含有len个字符的字符串what。函数返回包含字符串位置,或者在没有找到字符串时包含-1的evbuffer_ptr结构体。如果提供了start参数,则从指定的位置开始搜索;否则,从开始处进行搜索。
2. evbuffer_search_range()函数和evbuffer_search行为相同,只是它只考虑在end之前出现的what。
3. evbuffer_search_eol()函数像evbuffer_readln()一样检测行结束,但是不复制行,而是返回指向行结束符的evbuffer_ptr。如果eol_len_out非空,则它被设置为EOL字符串长度。
7. 面向行的读取
很多互联网协议都是基于行的。evbuffer_readln()函数从evbuffer前面取出一行,用一个新分配的空字符结束的字符串返回这一行。如果n_read_out不是NULL,则它被设置为返回的字符串的字节数。如果没有整行供读取,函数返回空。返回的字符串不包括行结束符。
enum evbuffer_eol_style {  EVBUFFER_EOL_ANY,  EVBUFFER_EOL_CRLF,  EVBUFFER_EOL_CRLF_STRICT,  EVBUFFER_EOL_LF,  EVBUFFER_EOL_NUL  };  char *evbuffer_readln(struct evbuffer *buffer, size_t *n_read_out,      enum evbuffer_eol_style eol_style);1. EVBUFFER_EOL_LF:行尾是单个换行符(也就是\n,ASCII值是0x0A)
2. EVBUFFER_EOL_CRLF_STRICT:行尾是一个回车符,后随一个换行符(也就是\r\n,ASCII值是0x0D 0x0A)
3. EVBUFFER_EOL_CRLF:行尾是一个可选的回车,后随一个换行符(也就是说,可以是\r\n或者\n)。这种格式对于解析基于文本的互联网协议很有用,因为标准通常要求\r\n的行结束符,而不遵循标准的客户端有时候只使用\n。
4. EVBUFFER_EOL_ANY:行尾是任意数量、任意次序的回车和换行符。这种格式不是特别有用。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向后兼容。
例子:
//readline  char * rline;  size_t len;  rline = evbuffer_readln(buf, &len, EVBUFFER_EOL_CRLF);  puts("Hello");  if (rline != NULL) {      bufferevent_write_buffer(bev, buf); //使用buffer的方式输出结果  }8. 复制数据
ev_ssize_t evbuffer_copyout(struct evbuffer *buf, void *data, size_t datlen);  ev_ssize_t evbuffer_copyout_from(struct evbuffer *buf,       const struct evbuffer_ptr *pos,       void *data_out, size_t datlen);evbuffer_copyout()的行为与evbuffer_remove()相同,但是它不从缓冲区移除任何数据。也就是说,它从buf前面复制datlen字节到data处的内存中。如果可用字节少于datlen,函数会复制所有字节。失败时返回-1,否则返回复制的字节数。
如果从缓冲区复制数据太慢,可以使用evbuffer_peek()。
使用Evbuffer优化后的例子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MAX_LINE    256    void read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struct evbuffer *buf = (struct evbuffer *)arg;      char line[MAX_LINE+1];      int n;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while (n = bufferevent_read(bev, line, MAX_LINE), n > 0) {          line[n] = '\0';                    //将读取到的内容放进缓冲区          evbuffer_add(buf, line, n);            //搜索匹配缓冲区中是否有==,==号来分隔每次客户端的请求          const char *x = "==";          struct evbuffer_ptr ptr = evbuffer_search(buf, x, strlen(x), 0);             if (ptr.pos != -1) {              bufferevent_write_buffer(bev, buf); //使用buffer的方式输出结果          }      }  }  void write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void *arg) {}  void error_cb(struct bufferevent *bev, short event, void *arg) {      evutil_socket_t fd = bufferevent_getfd(bev);      printf("fd = %u, ", fd);      if (event & BEV_EVENT_TIMEOUT) {          printf("Timed out\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OF) {          printf("connection closed\n");      } else if (event & BEV_EVENT_ERROR) {          printf("some other error\n");      }      //清空缓冲区      struct evbuffer *buf = (struct evbuffer *)arg;      evbuffer_free(buf);      bufferevent_free(bev);  }    //回调函数,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socket  void do_accept(evutil_socket_t fd, short event, void *arg) {      int client_socketfd;//客户端套接字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客户端网络地址结构体         int in_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客户端socket        client_socketfd = accept(fd, (struct sockaddr *) &client_addr, ∈_size); //等待接受请求,这边是阻塞式的        if (client_socketfd < 0) {            puts("accpet error");            exit(1);      }          //类型转换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 (struct event_base *) arg;        //socket发送欢迎信息        char * msg = "Welcome to My socket";        int size = send(client_socketfd, msg, strlen(msg), 0);          //创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主要用于监听和读取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持久类型,并且将base_ev传递到do_read回调函数中去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read, base_ev);      //event_add(ev, NULL);        //创建一个evbuffer,用来缓冲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数据      struct evbuffer *buf = evbuffer_new();      //创建一个bufferevent      struct bufferevent *bev = bufferevent_socket_new(base_ev, client_socketfd, BEV_OPT_CLOSE_ON_FREE);      //设置读取方法和error时候的方法,将buf缓冲区当参数传递      bufferevent_setcb(bev, read_cb, NULL, error_cb, buf);        //设置类型      bufferevent_enable(bev, EV_READ|EV_WRITE|EV_PERSIST);      //设置水位      bufferevent_setwatermark(bev, EV_READ, 0, 0);  }      //入口主函数  int main() {        int server_socketfd; //服务端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服务器网络地址结构体          memset(&server_addr,0,sizeof(server_addr)); //数据初始化--清零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设置为IP通信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服务器IP地址--允许连接到所有本地地址上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8001); //服务器端口号              //创建服务端套接字        server_socketfd = socket(PF_INET,SOCK_STREAM,0);        if (server_socketfd < 0) {            puts("socket error");            return 0;        }          evutil_make_listen_socket_reuseable(server_socketfd); //设置端口重用      evutil_make_socket_nonblocking(server_socketfd); //设置无阻赛          //绑定IP        if (bind(server_socket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0) {            puts("bind error");            return 0;        }          //监听,监听队列长度 5        listen(server_socketfd, 10);              //创建event_base 事件的集合,多线程的话 每个线程都要初始化一个event_base      struct event_base *base_ev;      base_ev = event_base_new();       const char *x =  event_base_get_method(base_ev); //获取IO多路复用的模型,linux一般为epoll      printf("METHOD:%s\n", x);        //创建一个事件,类型为持久性EV_PERSIST,回调函数为do_accept(主要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      //将base_ev传递到do_accept中的arg参数      struct event *ev;      ev = event_new(base_ev, server_socketfd, EV_TIMEOUT|EV_READ|EV_PERSIST, do_accept, base_ev);        //注册事件,使事件处于 pending的等待状态      event_add(ev, NULL);        //事件循环      event_base_dispatch(base_ev);        //销毁event_base      event_base_free(base_ev);        return 1;  }Util工具
Libevent还提供一些工具方法。这些方法可以简化我们的开发。
1. 时间处理函数
//创建一个事件,类型为持久性EV_PERSIST,回调函数为do_accept(主要用于监听连接进来的客户端)  //将base_ev传递到do_accept中的arg参数  // 用于加或者减前两个参数,结果被保存在第三个参数中  #define evutil_timeradd(tvp, uvp, vvp)   #define evutil_timersub(tvp, uvp, vvp)   // 清除 timeval 将其值设置为 0  #define evutil_timerclear(tvp)   // 判断 timeval 是否为 0,如果是 0 返回 false,否则返回 true  #define evutil_timerisset(tvp)   // 比较两个 timeval  // 使用的时候这样用:  // evutil_timercmp(t1, t2, <=) 含义为判断 t1 <= t2 是否成立  // cmp 为所有的 C 关系操作符  #define evutil_timercmp(tvp, uvp, cmp)  // 获取当前时间并保存到 tv  // tz 目前无用  int evutil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tv, struct timezone *tz);2. Socket API
// 用于关闭一个 socket  int evutil_closesocket(evutil_socket_t s);  #define EVUTIL_CLOSESOCKET(s) evutil_closesocket(s)  // 返回当前线程的最后一次 socket 操作的错误码  #define EVUTIL_SOCKET_ERROR()  // 改变当前 socket 的错误码  #define EVUTIL_SET_SOCKET_ERROR(errcode)  // 返回特定的 sock 的错误码  #define evutil_socket_geterror(sock)  // 通过 socket 错误码获取到一个字符串描述  #define evutil_socket_error_to_string(errcode)  // 设置 sock 为非阻塞的 socket  int evutil_make_socket_nonblocking(evutil_socket_t sock);  // 设置 sock 的地址可重用  int evutil_make_listen_socket_reuseable(evutil_socket_t sock);3. 字符串
// 它们对应于标准的 snprintf 和 vsnprintf  int evutil_snprintf(char *buf, size_t buflen, const char *format, ...);  int evutil_vsnprintf(char *buf, size_t buflen, const char *format, va_list ap);4. 安全的随机函数
// 此函数将使用随机的数据填充 n 个字节的 buf  void evutil_secure_rng_get_bytes(void *buf, size_t n);附:一个客户端例子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 client_fd; //定义一个客户端的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服务器端        memset(&server_addr,0,sizeof(server_addr)); //数据初始化--清零    server_addr.sin_family=AF_INET; //设置为IP通信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27.0.0.1");//服务器IP地址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8001); //服务器端口号          client_fd = socket(PF_INET, SOCK_STREAM, 0);      if (client_fd < 1) {  puts("client socket error");       return 0;     }            int ret = connect(client_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if (ret < 0) {        puts("client connect error!");     return 0;     }       char buf[1024];       int len = recv(client_fd, buf, 1024, 0); //等待接收服务器端的数据     buf[len] = '\0';    puts(buf);      char *x = "Hello World,saodsadoosadosa==sadsad==";    send(client_fd, x, strlen(x), 0); //发送数据     memset(buf, 0, 1024);  int len2 = recv(client_fd, buf, 1024, 0); //继续接收服务端返回的数据   buf[len2] = '\0';   puts(buf);      shutdown(client_fd,2); //关闭soc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