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RA芯片SX1262距离测试问题

楼主:
在对SX1262通讯时,已经实现将两个模块进行通讯,并且在通讯成功后也实现了跳频通讯,就是在连接成功后,发送和接收都切换到下一个频点,近距离试过,通讯正常,信号强度也比较高,但是拿到外面测试发现跳频通讯的距离不是很理想,而单个频点的距离测试还是不错,想问下各位,主要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呢? 谢谢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 看到了 谢谢啦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互相交流学习吧

网友B(点评):
你好,目前在使用1268,发现与1278相同无线参数下,距离效果不是很理想,1268的发送端的发射功率测试过有22dbm,但接收端这边接收到的数据SNR值都是小于10,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SNR小于10是在功率22dbm,近距离测试的吗?注意:功率设置最大时,要注意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距离,太近了的话会导致连不上(调试时推荐拉低功率或拿开点),SX1262这个芯片通过下面的测试工程,测了下距离不是很理想,目前换成1280了(同样是基础化配置两点通讯,SX1280距离要好些)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目前功率设置20db,无线参数设置1.2Kbps的,近距离和远距离都测试过SNR值都是小于10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也用了安信可的Ra-01S(1268)比较测试,发现01S接收的数据包也是同样SNR小于10,反而1278同样的无线参数下同样距离,SNR都可以大于10以上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软件没配置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从1262改用1280就是因为他的距离问题,都是仿照官方的基础配置,但是1262实测确实要更短,所以后面就给换了,也有可能是芯片问题,你用的 安信可的Ra-01S(1268)的模组,可以问下他们实测的一个距离,我用1280测的近距离(大概0.5m左右,RSSI在 -30左右,SNR在11-13左右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以1280为例,SNR这个值波动更大,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因为他给的范围好像就【-12,14】吧),RSSI这个值的话,近距离在-30左右,但是稍微拿开个几米,就在-70左右了,再远点的话,就在-90- -100之间,等到连不上了,值大概在-106或以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qq多少,看方便加个好友?

网友C(2020-06-02):
大兄弟,我调sx1261有点问题,能不能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我调sx1261有点问题,能不能给点意见

我用到的只有SX1262的TX RX,可以互相学习
注意:这份代码是精简版的,最好只是用来了解这个芯片的一个收发过程,具体的还是要看官方的代码。
比如在设置带宽为500的时候,要注意修改0x0889这个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到的只有SX1262的TX RX,可以互相学习

谢谢了! 我的也调出来了,我的是硬件上有点问题。现在在调1261与1278的通信

网友D:
排除一下天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一下天线问题

天线问了 是支持这个频段的

网友E(2020-09-07):
当时只是调出来两个通信就么有继续走了

网友F(2022-03-19):
有没有SX1262的官方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