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M系列ADC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20-05-12):
请问M451M系列的LPFQ48封装,ADC没有Vref引脚,那它还能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网友A:
按理说是都有Vref的,但是因为封装原因这个就没有引出而已。
实际上内部芯片IP是集成了这个了。是有的,只是没有引出了。

网友A:
同一个型号的不同封装,内部其实都一样,只是引出来多少引脚的区别,没有引出,不代表内部不提供该端口配置的寄存器,虽然有寄存器,但是没有引出,你配置不配置都是一样。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好的,我啃一下寄存器,看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