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四相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0-05-12):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9/06/20 10:26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30_240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PA0~PA3(PIN71~PIN74) will output signal to driver stepmotor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d360 (4096)
#define d180 (4096/2)
#define d90 (4096/4)
#define d45 (4096/8)

unsigned char Table_StepMotor_Output[8] = {0x08, 0x0C, 0x04, 0x06, 0x02, 0x03, 0x01,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and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and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CW_MOTOR(unsigned int deg)
{
    int i = 0, j = 0;

    for (j = 0; j < deg; j += 8)
    {
        for (i = 0; i < 8; i++)                                  // Clockwise rotation
        {
            PA->DOUT = Table_StepMotor_Output[i];
            CLK_SysTickDelay(5000);
        }
    }
}

void CCW_MOTOR(unsigned int deg)
{
    int i = 0, j = 0;

    for (j = 0; j < deg; j += 8)
    {
        for (i = 7; i >= 0; i--)                                 // Anticlockwise rotation
        {
            PA->DOUT = Table_StepMotor_Output[i];
            CLK_SysTickDelay(5000);
        }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nt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PA0~PA3(PIN71~PIN74) is configured as output to driver stepmotor */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3, GPIO_PMD_OUTPUT);

    while (1)
    {
        CW_MOTOR(d360);

        for (Cnt = 0; Cnt < 10000000; ++Cnt) __nop();

        CCW_MOTOR(d180);

        for (Cnt = 0; Cnt < 100000000; ++Cnt) __nop();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EC_NUC230_NUC240_Drive_4phase_Step_Motor_V1.00.zip (1.02 M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9/06/20 10:26a $
* @brief    NUC230_240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PA0~PA3(PIN71~PIN74) will output signal to driver stepmotor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d360 (4096)
#define d180 (4096/2)
#define d90 (4096/4)
#define d45 (4096/8)

unsigned char Table_StepMotor_Output[8] = {0x08, 0x0C, 0x04, 0x06, 0x02, 0x03, 0x01,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and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and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CW_MOTOR(unsigned int deg)
{
    int i = 0, j = 0;

    for (j = 0; j < deg; j += 8)
    {
        for (i = 0; i < 8; i++)                                  // Clockwise rotation
        {
            PA->DOUT = Table_StepMotor_Output[i];
            CLK_SysTickDelay(5000);
        }
    }
}

void CCW_MOTOR(unsigned int deg)
{
    int i = 0, j = 0;

    for (j = 0; j < deg; j += 8)
    {
        for (i = 7; i >= 0; i--)                                 // Anticlockwise rotation
        {
            PA->DOUT = Table_StepMotor_Output[i];
            CLK_SysTickDelay(5000);
        }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nt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PA0~PA3(PIN71~PIN74) is configured as output to driver stepmotor */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3, GPIO_PMD_OUTPUT);

    while (1)
    {
        CW_MOTOR(d360);

        for (Cnt = 0; Cnt < 10000000; ++Cnt) __nop();

        CCW_MOTOR(d180);

        for (Cnt = 0; Cnt < 100000000; ++Cnt) __nop();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学习学习电机驱动

网友:
学习电机驱动的好例子

网友:
可以做简单的驱动器了。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
没想这里面也有nop

网友:
最近参考了不少新唐的电机方案。

网友C:
代码好多呀

网友D:
很是详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