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8_PWM输出

楼主(2020-05-12):
一,    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虚拟器件,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timer.c,timer.h, key.c,key.h, led.c,led.h 代码如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define RT(A , B) (A> 300)?  (B= 0):  (B=1)

int main(void)
{
        u16 pwmval=0;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KEY_Init();
        uprint("大家好!!!\r\n");
        uprint("大家来造呼吸机-----。\r\n");
        uprint("控制芯片STM32F407ZGT6_008_PWM仿真开始了。\r\n");
                LED0= LED1= LED2= 1;
        TIM4_PWM_Init(500-1,840-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TIM_SetCompare1(TIM4, pwmval);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uprint("Arm运行时......\r\n");
                if(1==ReadKey(GPIOC, 0x0010)) {
                        LED0= 1;
                        uprint("占空比增加......\r\n");
                        if(dir) pwmval+=10;
                        RT(pwmval , dir);
                }if(1==ReadKey(GPIOC, 0x0020)) {
                        LED1= 1;
                        uprint("占空清零......\r\n");
                        if(dir) pwmval= 0;
                        RT(pwmval , dir);
                }if(1==ReadKey(GPIOC, 0x0040)) {
                        LED2= 1;
                        uprint("占空比减少......\r\n");
                        if(dir) pwmval-=10;
                        RT(pwmval , dir);
                }
                TIM_SetCompare1(TIM4, pwmval);
                delay_ms(100);
                LED0= LED1= LED2= 0;
        }
}
timer.c代码: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void TIM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4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ORTB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B6, 7, 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5;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4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2;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1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ARPE使能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

timer.h代码
#ifndef _TIMER_H
#define _TIMER_H

#include "sys.h"

void TIM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endif

key.c,key.h, led.c led.h之前的代码都可借鉴,不在多列,以后不再一一罗列,只列main.c 与相关功能的.c, .h代码。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红,黄,绿灯点亮后一会灭,仿真开始,按下KEY_ADD按钮,占空比增加;按下KEY_MINUS按钮,占空比减少;按下KEY_ZERO按钮,占空比清零。虚拟串口,示波器将的状态变化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8_PWM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