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800*480的RGB屏用STM32的那种处理器比较好

楼主(2020-05-12):
主要用作一般的按键,图标显示。或者有开机视频显示。

楼主:
急等,选型。F429的不知道800*480驱动的是否可以?请熟悉的高手指导一下。

可以的,

网友A:
静态画面可以!

网友B:
国产  TKM32F499
芯片自带的内存高达8MB,不再需要外挂一颗昂贵的32位RAM,既省芯又省钱,集成度高,占用空间小,可以轻松运行复杂的emWin界面;

这个可以参考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试一下看看了。

网友C:
考虑成本的话,选用STM32最便宜的型号即可,配一款LCD控制器RA8873ML4N即可,可以参考STM32F103 +RA8873ML4N的电路,资料可以QQ2851189731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