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kun977 请进

楼主(2020-05-13):
你的观点是不是这样????

不光滑的电流产生光滑的磁通

联想丰富

网友A:
我考,真是树大招风,又想设陷阱来害我。

论坛就是一个层林,在这里生存要讲究层林生存法则。
层林生存法则就是偌大的层林,只能有一个带头大哥,犹如狮群和虎群一样,只能有一个狮王或虎王,它可以享有这个群落的任意交配权。

而21论坛最近1,20年的狮王是大师和大侠,人家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人家拥有任意的删帖权,不服则删之。

在这个论坛要想生存,必须对狮王恭敬,即便你是新生代狮子,耍过小威风,也要说:全靠狮王你老照顾。
所以在这个论坛上,你经常有些版主过来说:狮王大王,你犯不着和小孩子计较。这是表忠心的举动,意思是我无意挑战狮王你老的权威,尽管的我的编程技术比你好十倍。

现在发这个帖子,倘若我把问题说清楚了,这无疑是再次挑战狮王的权威,狮王痛恨新生代的怒火会进一步燃烧。
所以,你还是去问论坛上的权威--大师和大侠去吧。

有人可能看不懂互掐的根源,我上面做简单分析。

楼主:
我不明白,所以我向你请教 , 不是陷害你。

网友B:
这个论坛怎么这样,好奇怪

网友A:
上面这段话,揭示了大师和大侠对本人仇恨的根源。

实际上,本人根本无意做这个山大王
一来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的学识只是苍海一粒,微不足言,根本没这个能力。
二来是做这山大王心累!!!每天都要监视论坛上有没有人敢对我不尊敬,不然我就要搞你,没意思!!

那么本人为何对大师和大侠【不敬】??
性格使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尤其是学术上的东西,不管发贴人和我关系如何,看到不大对的地方就要说,不考虑面子问题。
而大师和大侠荒谬的地方太多,实在憋不住。
例如:

错成这个熊样,再昧着良心不说,还是人吗???????
再拍坛主马屁,也不能干这种事,说这个帖子说的对,说的好!!帖子永流传,后人会看见,点赞的会遗臭万年。

HWM
重复那句话:骗子终归是骗子,问题是傻子有多少?
HWM
相关帖子内有个K,那厮视而不见。还有个Howland电流源的帖子,就是这个的应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太复杂了 , 来一个简单的问题,

  下面图片红色圈圈的地方是否代表着不光滑的电流

同理,左极限与右极限相等且等于函数值,则是连续,反之不连续。信号论,此处有个飞跃。
左斜率与右斜率不相等(如果此点有定义的话),不可微,也就是不SMOOTH.

网友A:
当然了,这里有必要替论坛澄清,或者表面一个态度,就是论坛不允许山大王可以随意乱为。

或者说,不允许坛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依照站规行事。

正是因为论坛有这个限制,导致论坛上有好几个老大、坛主暴走它乡。

例如张坛主,不管我的帖子有没有问题,发一个,删一个。
论坛老大知晓后,不允许他这样干,人家帖子是正儿八经的讨论问题,不能删。
于是张坛主感觉虎威被冒犯了,就到另一个论坛玩了,这个论坛只是N久来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太复杂了 , 来一个简单的问题,

  下面图片红色圈圈的地方是否代表着不光滑的电流

模仿大师的口气:建议看看解析数学!尤其是函数表示法理论
虽然内容有点艰深,但是有用,尤其是软件校准时要用。例如常用的内插定理,维尔特拉斯逼近定理等。
再或者看看【高等微积分】,里面有详细讲解,起码比论坛上说的专业。

网友A:
你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不能占位己有。
所以,不要说你的,我的。

这里请注意一个问题:这个滞后曲线,只有当激励电流是周期性正弦波才是正确的表征。
千万不要激励波形是任意的。

正弦波有两种加法:一种是周期性正弦波电流,一种是电压。

这里出现类似于三角波的电流波形,自然暗示着激励是周期性正弦波电压源。

楼主:
@xukun977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不是 xukun977 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不能占位己有。

所以我就在你的 《关于磁滞回线问题,做个总结吧》帖子,

邀请你把把 《  伯克利大学教材 》 《磁路与变压器》 上传到本论坛

让大家看看原文,( 一整段文字都上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xukun977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不是 xukun977 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不能占位己有。

不方便。

因为大师等少数人,一直在研究我看什么。
5年前左右的夏天,我仅仅给一个图,但图下面有几个关键字,大师就利用百度泼解了我在看什么。

给成段的文字,泼解起来更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