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死机

楼主(2020-05-13):
目前在使用PIC18F25K80单片机  在批量制作中发现有比例的单片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死机   部分IO口不工作  串口接收异常   再工作一会串口发送以及CAN通讯都异常    想有关大神有经验的指导一下都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这款单片机死机的情况呢

我是Microchip一级代理商,可以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QQ:804091661

网友A:
这哪里是死机呢,

先找出规律,什么情况下出状况

网友B:
部分IO不工作,以及串口接收异常,不一定是死机了。串口工作和CAN的工作对时钟要求比较高哦,是否为用的内部振荡器,而那段时间内时钟受环境影响,飘移了。(猜测的

网友C:
这个型号比较老了,芯片自身肯定耐得住很多干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下时钟还动吗?按道理IO肯定会好使的,至于串口和CAN有可能接收溢出或错误会假死

网友D:
别的MCU有可能。
代码写得不够健壮,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