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LED的UVC杀菌灯消毒灯

楼主(2020-05-13):
一般而然,市场上的UVC灯都是6-8V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电压,然后采用台湾数能的NU501系列,如果输入电压不够8v,就 先采用升压IC,先将电压升到8V,然后用NU501,根据灯条的功率多少来选择适合的电流,一般来说,电流在60MA左右是比较适合的,
NU501的特点:

1:低压差
2:高精度恒流
3:定电流输出
4:IC内部有过温保护功能
5:适用于多串多并,直接串连,
6:15 ~ 350mA 单通道定电流驱动器
7:VDD电源电压范围 1.8V ~ 15V,宽广电源设计,支援自我供电结构
8:支援 VDD脚位 PWM 调光
9:固定电流设计,不需要外加电阻设定电流
10:低输出端电压降 0.2V ~ 0.8 V (依输出电流而定)
11:快速的电位爬升时间/电位下降时间
12:晶片间输出电流差异±4%
13:电源及负载调变率±0.5%/V
14: 130℃~160℃晶片温度保护,电流随温度升高而下降,无过温闪烁现象
15:工作环境温度 -40℃~85℃
26:无铅环保封装

技术交流: 深圳市诚信联科技  何R 13549161062  QQ:854236200

楼主:
1:低压差
2:高精度恒流
3:定电流输出
4:IC内部有过温保护功能
5:适用于多串多并,直接串连,
6:15 ~ 350mA 单通道定电流驱动器
7:VDD电源电压范围 1.8V ~ 15V,宽广电源设计,支援自我供电结构
8:支援 VDD脚位 PWM 调光
9:固定电流设计,不需要外加电阻设定电流
10:低输出端电压降 0.2V ~ 0.8 V (依输出电流而定)
11:快速的电位爬升时间/电位下降时间
12:晶片间输出电流差异±4%
13:电源及负载调变率±0.5%/V
14: 130℃~160℃晶片温度保护,电流随温度升高而下降,无过温闪烁现象
15:工作环境温度 -40℃~85℃
16:无铅环保封装

楼主:
NU501 定电流LED驱动器 系列--------特性优势 传统电阻式的LED模块做法
1: IC具有自我电源架构, 不须另外供给电源 每个模块需一套电源, 整体系统成本高
3:应用上每串LED具有恒流的特性, 达到亮度均匀一致
性,且增长LED寿命 因LEDVF 差异, 亮度难一致性, 且LED寿命较短
4:
模块上其中一颗LED坏了电压可由IC吸收,LED 寿命较
传统电阻式的做法增长,可靠度增加
模块上其中一颗LED坏了电压则须由其它LED吸收, 将加
速缩减LED的寿命
5: 不需外加零件匹配电阻值, 备料单纯, 量产方便 须匹配电阻值造成工程负担, 物料管理复杂, 量产性差
6: 电源电压范围宽,耐高压冲击,系统设计较为方便 系统设计较为复杂
7: 最少输出电压要求仅0.4V, 效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