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的米勒定理应用——Howland电流源

楼主(2020-05-13):
(无正文)

楼主:
Howland电流源

楼主:
上图涉及到两个变换,其一是电源等效变换,其二则是运用米勒定理的相应变换。

楼主:
注意米勒定理相关变换的那个“电阻分压”,由那个放大器确保了相应的“分压比”,这也是应用米勒定理的前提条件

楼主:
由米勒定理相关的变换,得到一个“负阻”与后面电阻的并联,其等效于开路

网友A:
有人说我诬陷大师了:

现在清楚了吧?

楼主:
此例说明,一个电路的分析计算,通常还可以采用相应电路理论中的原理定理进行相关变换得到结果。

网友A:
对于某个证明,如果已经知道结论是错误的,有两种处理方法:
对于正常人,会去查看前提条件是不是搞错了,修正条件后,再看看会推出什么其它结论。
对于不正常的人,会为了让这个明知是错误的结论能正确,跑去修改前提条件。

当初连发4个帖子洗地,现在还洗,越洗越黑。智商再低的人也不能干这个事。

楼主:
有人不懂米勒定理(含其前提条件),认为米勒定理不可应用于“电阻分压”,根本原因是其根本不懂什么是米勒定理本质。

楼主:
只要是前提条件成立,米勒定理完全可以应用于“电阻分压”。

网友B:

仔细看看理论,再设计一个验证!那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