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时VDS的下降一般滞后于Id的上升

楼主(2020-05-13):
请教大侠 如题,哪种情况下出现VDS、ID几乎同时动作?

楼主:
关闭时基本上符合:VDS先升到母线,ID随后才下降。请教版主及众大侠,为何出现开通时ID、VDS同步过渡的状况?和VGS形状有关系还是和不同厂家MOS特性相关?

网友A:
VDS和ID状态只取决于负载特性,如果是理想纯阻性,这就完全呈负相关,否则不是滞后就是超前。原因很简单,负载的感性或容性、容性感性共存,其实现实环境,则不存在完全阻性的负载,哪怕线路走线分布和器件封装都有寄生电感和杂散电容。

楼主:
感谢tianxj01的回复,负载确实是感性的。
ID的上升是符合Vgs(th)到达即快速上升,并无滞后,上升速度如图100ns上升到40A,这个40A是绕组里面的电流 开通前就存在,并非从0充到40A,可以理解MOS接续了电流而已。现在问题是ID是和器件手册的开通特性相符的,感觉不是ID滞后,而是VDS抢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tianxj01的回复,负载确实是感性的。
ID的上升是符合Vgs(th)到达即快速上升,并无滞后,上升速度如图 ...

你看见所谓的抢跑,其实只是瞬间电流有滞后的表现,说明线路不但有感性还有容性呢。仅此而已......

网友B:
同时动作,那都是过度过程

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看样子有二极管的反向恢复

你的电路是个什么拓扑?

楼主:
@Siderlee 是的 Id有反向恢复叠加过冲。我的拓扑是3相桥6开关。
我理解正常的开通 和关断是如下特征:

一般开通是Id先动 到位后VDS才会下降,我在一款应用中出现了如图的同步动作,这是什么因素影响它?希望大家解惑

楼主:
除非Cgs、Cgd都同步在充电!一般都是先充Cgs,微量充Cgd,Vgs达到门限,ID线性上升,饱和后充Cgd,Vgs米勒平台持续 Vds下降 到完全导通后Vgs继续上升到驱动电源电压。难道是英飞凌的管子做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