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高手M451内部Vref选择

楼主(2020-05-13):
请教高手,M451内部的Vref如何选择?
我解锁之后修改SYS_VREFCTL的值,Vref总是不变,卡了好几天了~

网友A:
方便把代码贴下吧.

网友B:
你是用哪个功能时候设置这个的?

网友C:
                // ADC
                 SYS->VREFCTL = SYS_VREFCTL_VREF_3_072V ; // SYS_VREFCTL_VREF_2_56V
                //SYS->VREFCTL = 0x10;        //VADD
                //SYS->VREFCTL = 0 ; // 外接 Vref
                使用內部 Verf 時, Vref引腳只能接濾波電容。

网友D:
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E:
楼主代码放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
et009说的“使用內部 Verf 時, Vref引腳只能接濾波電容。”这句正解,Vref外部我接了VDD,结果就改变不了~

网友F(2021-01-04):
必须要顶一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好及时搜到了这个帖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