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典的抑制浪涌电路

楼主(2020-05-13):
抑制浪涌电路,看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

网友A:
汽车电子的?

汽车电子的电源输入?

网友B:
这个电路 没有能力抑制浪涌吧

网友A:
如果是车载电路,是可能的,抑制发动机电瓶断线的瞬间过电压

网友C:
电路不完整,需要做高压及低压关闭;不能仅仅用分压电阻做。另外后端的滤波器需要选用合适参数才能起作用

网友D:
看不明白有抗的能力

网友E:
断电后稳态Vg=Vd = 0;
上电瞬间Vs = 电源电压,Vs>Vg ,mos要导通,使Vd上升,
因为DG之间有个大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Vg跟随Vd被泵升,Vg上升将会使得mos趋向关闭,即存在一个瞬态负反馈.
总体效果就是mos貌似是慢慢导通的.起到软起目的.实际可能是震荡的.

网友F:
可以用于汽车电子,但不仅用于汽车电子!
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防反接。

网友G(2020-10-10):
MOS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H(2020-12-15):
推荐一场电子产品静电浪涌防护设计的直播
http://wx.vzan.com/live/tvchat-1648972973?v=637436253983744731

网友I:
不用看,防反接,我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