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G1K08使用什么头文件?

楼主(2020-05-13):
如题,也是使用"STC8.H"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可以的,发现SFR不对的时候,自己修改下就可以了,就是自己写个也很快的

网友B:
手册后面有写的

网友C:
STC8G.H , 可使用stc-isp 软件自动生成至KEIL的对应文件夹调用。

(BTW: STC8H系列就使用STC8H.H)

(32)

楼主:
之前是STC8F2K08S2的芯片,把程序直接下载到STC8G1K08里面不能用,都是TSSOP20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是STC8F2K08S2的芯片,把程序直接下载到STC8G1K08里面不能用,都是TSSOP20的芯片。 ...

GPIO上电是高阻输入
第一次上电可以GPIO先全部设置成准IO
后面用法就基本一样了
P1M0=0x00;
P1M1=0x00;     //准P1口
P3M0=0x00;
P3M1=0x00;     //准P3口
P5M0=0x00;
P5M1=0x00;     //准P5口

P_SW2|=0x80;
P1M0|=0x98;    //开漏P13 P14 P17
P1M1|=0x98;
P1PU|=0x98;    //P13 P14 P17 的内置4K上拉电阻
P_SW2&=~0x80;

以P35为例要用ADC功能,要先设为高阻输入
P3M1|=0x20;
P3M0&=~0x20;
ADC_RES=0;
ADC_RESL=0;
ADCCFG|=0x2f;
ADC_CONTR = (0x80 | 0x40| 0x0d);    //PWR+START+P35

while((ADC_CONTR & 0x20)==0);
Ad0.uiGetDat = (u16)(ADC_RES&0x03);
Ad0.uiGetDat<<=8;
Ad0.uiGetDat+=ADC_RESL;

ADC_CONTR&=~0x20;
ADC_CONTR&=~0x80;

STC8G这芯片我也才用,我也才上手1天差不多
我目前用到ADC 内置模拟比较器  内置E2P  内置4K电阻 ,定时器,串口
这些功能倒没发现问题
就是ISP软件频率调节误差呼大呼小,跑概率一样
频率的温漂和精度能保证那随他便吧
最好ISP软件优化下这问题

网友D:
你如果用过STC15
我想大概数据手册看个半个小时左右
恩,基本就可以上手了
一天左右80%-90%的功能都可以用起来了
STC8G的工作电流比较低,严格意义上算是真正的低功耗
这样待机下平均工作电流就能做的非常低

楼主:
只用到片内的SPI  内置上4.1K拉电阻 低功耗 三个部分的功能,产品是一支遥控器,该芯片驱动一个射频芯片发射无线信号,平时没有操作的时候,进入待机模式,就这些功能,其它的功能模块都没有用。
由于STC8F的芯片最低电压为2.2V,会让电池提前退役,因为才换成这个芯片来试验一下,看能不能让电池退役的晚一些,结果直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使用AD口,如果设置开漏模式ADC会不准
导致IO口灌了一部分UA级别电流进去
使用AD口必须设置为高阻模式

目前用下来这芯片就这情况了

网友E:
看手册,手册都有说明的,尤其是一些bug的规避办法。头文件的话,STC-ISP一个软件搞定。

网友F:
[STC单片机] STC8G1K08使用什么头文件
这个不知道啊!学习一下!
看看回帖!

网友G:
isp软件就能直接生成所需的头文件。STC8G1K08A-SOP8已经用了300片,非常不错,比STC15W功耗低,目前没发现有坑。唯一问题是缺货。

网友H:
用STC8G.h头文件,可以直接去STC-ISP-15xx-V6.87E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