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数据类型问题(u8、u16)

楼主(2020-05-13):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在做stm32外部中断,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在变量使用上出现问题。具体情况如下:在使用外部中断对方波信号下降沿计数时,将计数变量类型设置为u(u8 i),在串口输出数据时,发现在i是0-9时,正常输出,但是当i>9时,程序卡掉了,没有输出结果。也试过变量类型 u16、int但是结果跟u8相同。 我用的是proteus仿真。下面附上代码及仿真结果图:各位路过的大佬,帮看一下好吗?
代码如下: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
        unsigned char display[80] ;
        u8 jishu =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0)
                {
                        jishu++;
//                        i++;

                 printf("jishu: %d\r\n",jishu);
                }
                else
                {
                        a++;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M2E}XOHUBYGKE~PEBX95BD.png (8.73 KB )

楼主:
所有变量的声明都在函数前面。主要问题是在if语句里面。希望路过的大佬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可能仿真软件内部的传输是 字符传输,  超过9 就是两个字符了

网友B:
看变量i,是个全局变量?
GPIO_ReadInputDataBit 这个函数内部,执行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再看中断进入了9次后,出现问题。
有几种可能:
1.你在其他地方,同时在用printf输出调试信息,由于printf不可重入的特殊性,导致看似输出结果错误,其实程序还在正常执行,只是输出结果没有看到;
2.中断处理函数里看似代码很简单,判断问题不在此处的话,是不是其他地方的代码有问题,正好在执行了9次时,导致程序中断,同时导致中断也终止了;
3.其次看看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
4.等等 。。。。。
各种可能性,逐一排查一下,等查清楚问题,会发现我们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多,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