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开发的程控电阻负载

楼主(2020-05-13):
STM32F103开发的程控电阻负载

楼主:
程控电子负载应具备以下功能:
n)自动调节负载阻值
    电子负载有自动调节负载阻值的功能,微控制器可以根据用户设定的电阻
值调节负载电流或端口电压,通过测量MOS管的漏极电流和端口电压的方式,
计算其负载阻值。若与设定值存在较大的偏离,则通过控制算法改变D/A转换
电路的控制量,达到调节负载电阻的口的。

楼主:
(2)网络通信功能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电力系统设备也趋于网络化。电子负载与上位机软
件之间通过网络接口进行基于TCP/IP协议的以太网通信,但需要保证上位机与
电子负载处于同一局域网内,且IP地址必须唯一,否则可能会影响其他设备的
正常工作。上位机能够发送指令控制微控制器,微控制器也可以向上位机传递数
据,使得整个系统紧密联合,实现上位机与下位机的互联互通。

楼主:
(3)量程可切换
    由于继电保护测试仪的输出电流不是固定值,为了使得电子负载的精度达
到更高,需要划分多个档位,不同的档位对应不同的电流范围。程控电子负载作
为一种智能化电子设备,所以应当具备自动切换量程的功能。上位机根据用户设
定的电流值,确定一个对应的档位,然后将指令发送给主控芯片,利用多路复用
器MAX309切换通道的方式改变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实现档位切换的功能。

楼主:
(4)保护电路
    电子负载是一种电子产品,最终是要面向用户的,而安全对用户来说无疑是
最重要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因为误操作或者接线错乱而引发系统故障,
轻则损坏某些元器件,使得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重则危及操作员的人身安全。本
设计采用工程中常用的窗值保护电路,它是由两个比较器组合而成。一旦其输入
电压值不在窗值内,保护电路立刻动作,将控制信号拉低,防止电路因过流而损
坏。

楼主:
(5)人机交互界面
    用户若想轻易地操控整个系统,需要设计一个界面友好的上位机软件。上位
机软件其实可以看作是控制指令的一个封装,通过点击按钮的方式将控制指令
发送给主控制器。依靠界面上的说明性文字,可以将控制要求清晰地展现在用户
眼前,有利于对软件的操控。

网友A:
学习学习!楼主赶紧的 上干货吧!!!!!!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做一个 2000V 1000A 的电阻负载 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做一个 2000V 1000A 的电阻负载 可以做吗?

这个 参数 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啊!!!!!!

网友A:
看来 搞这个 还是必须要搞明白基础知识的

楼主:
    图3.5是TPIC6B595的IO扩展硬件电路,DATAIN, RCK和SRCK都是直
接与主控制器的IO口相连,通过上拉电阻接在+SV电源上。J11}J14表示4个
继电器,它们是用来切换容性和感性负载的,4个继电器的组合可以切换多种负
载形式。当输出端口为逻辑0时,线圈电压为12V,此时继电器发生动作,P9}P12
由原先的3脚和2连接切换为3和1连接。其工作原理是:单片机复位后,RCK
引肚p为高电平。当需要发送命令时,RCK会从高电平跳变至低电平,此时SERIN
引肚a开始接受单片机发送的数字信号,SRCK作为整个移位操作的时钟,它严格
控制着由单片机传递过来的数据。每经过一个时钟周期,完成1个位的移位操
作,且触发器会将当前的状态保存下来。在经过8个时钟周期后,RCK接收到
一个高电平信号,便将刚锁存到触发器的一个字节数字信号按位依次送到
TPIC6B595的输出端口,数据的最高位由Q7接收,最低位由QO接收。这样就
可以用3个IO口扩展出8个IO口,并且很容易控制这些输出端口的高电平或
者低电平。

网友B:
学习学习!!!

不知道会不会炸管

楼主:
    PCB设计对一个工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好坏有可能直接决定本次设
计的成功与否。在PCB的设计中,通常需要考虑诸多内部或者外部带来的干扰
因素。比如,在元件布局方面,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元器件应该在PCB板上
分开放置,芯片的去藕电容要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且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采用
单点接地[[41 ]。通常来说,接地有儿点好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操作人员和
设备的安全,二是能减小外部干扰对电路的影响,提高设备的工作质量。在布线
方面,模拟器件之间的走线要尽量短,并避免出现90度角的走线。数字电路的
晶振电路不能与主控芯片离的太远,否则可能会导致晶振不起振,面临重新布置
电路板的问题。对于差距较大的强弱信号,需要注意防范强信号给弱信号带来的
干扰,可能会造成弱信号的严重失真,使得信号传递错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应事先分析每条支路流过的电流大小,特别是1A以上的大电流,可以通
过查阅资料得到电流与线宽的关系,在大电流的地方用阻焊层,通过埋铜丝和加
焊锡的方法,保证电路板不至于因电流过大而烧坏。在电源线与地线之间加旁路
电容,起降低电源阻抗和减小外界干扰的作用。

网友C:
只看流程图 还是很好的

网友D:
博士的**总是这么的给力

网友E:
纯电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