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使用ADC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
如下图所示,若只开启内部参考电压模式,还是会被外部电压VREF脚位影响,因此要将外部电压VREF浮接,就可以切换到内部的电压。

网友A(2020-05-13):
M0,M4的内部结构。

网友B:
你这帖子如果早发表几天,我就不用折腾那么久了

网友B:
你这帖子如果早发表几天,我就不用折腾那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帖子如果早发表几天,我就不用折腾那么久了~

你那问题已经搞定了?

网友C:
跟,官方手册结构图上那些链接在一起的线,内部是真滴连载一起的。

网友C:
如果VREF管脚接了电平,那肯定内部怎么设置都会收到外部这个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VREF管脚接了电平,那肯定内部怎么设置都会收到外部这个干扰。

是的,刚开始不懂得,以为选了内部电压,就会把外部的断开~

网友D:
我一直用外部的,没注意,内部要如此用。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