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使用ADC时,VREF引腳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0-05-13):
对于NuMicro™家族所有系列,VREF引脚必须外接一个电容,其电容值需要抑制电压纹波,应小于ADC的一个LSB大小,以避免电源噪声干扰ADC精确度。例如,12-bit ADC、VREF电压为3.3v,其纹波大小应在3.3/(2^12) = 0.8mV以下。

网友A:
是的,需要这样。

网友B:
请问VREF电压为3.3v,电容需要接多大的呢?

网友C:
是啊,怎么根据纹波电压计算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VREF电压为3.3v,电容需要接多大的呢?

看看这个系列的官方开发板原理图上用的多大的

网友A:
这要看电流了,CU=Q=It=i*T
电容*电压=电流*周期

网友A:
所以要看纹波频率与电流。

网友D:
不会算啊,

网友D:
一般我都是参考官方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