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器件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0-05-13):
这个器件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啥?

网友A:
如果没有采样信号输出的话 就是单纯为了增大载流量

网友B:
看焊点推测是有一个30-40A的继电器,加这铜丝是为了走大电流用的,单独铜箔会炸

@hwpga :过孔一定要多,一整排打过去,越密越好 这样可以不上铜排,靠过孔+锡塞热
@chongdongchen :单面板底层开窗+焊锡是达不到的要求的,才上了铜排. 双面板上下2层过孔+开窗+焊锡可以满足要求
@hwpga :大部分情况阻焊层开窗加锡都会够用,线宽要尽量加大,锡只是散热用
双面板,过孔打一整排过去,温升也是可以的
插卡取电,40A继电器

网友C:
低阻,走大电流

网友D:
插卡,一眼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