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现在的库函数怎么没有设置Vref的函数了

楼主(2020-05-13):
玩转新唐M0_M4_V1.06这个文件里提到了一个函数,但是在库函数中没有找到。
但是在M0和M4的库函数中都找不到这个函数。

网友A:
这是哪儿的,真没看到过。

网友A:
不是一个系列,内部不同,这个库函数是NANO系列的,寄存器设置是ADC的结构体上,而M051,M4的在SYS。

网友A:
而且M0,M4的还需要解锁开锁操作。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SYS->VREFCTL=SYS_VREFCTL_VREF_3_072V;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网友B:
原来NANO跟M0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