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程序下载后不运行

楼主(2020-05-13):
DSP28335程序下载后不运行
1.现象描述:写了一段代码LCD1602显示两行字符,主函数定时器0定时2s,周期检测两路AD,做数字PID运算,通过DAC输出控制执行机构,形成闭环控制,LED小灯做提示。debug模式下正常(采用28335_RAM_lnk.cmd文件加载到RAM),后改用F28335.cmd下载到FLASH,提示LOAD完成。断开仿真器(XDS100v1),断电,然后上电,LCD1602无显示,LED不闪烁。
2.具体操作说明:F28335.cmd及28335_RAM_lnk.cmd文件均放置在DSP2833x_Libraries文件夹下,当debug模式时,右键F28335.cmd文件Exclude from project,F28335.cmd为灰色,下载到FLash时右键28335_RAM_lnk.cmd文件Exclude from project,28335_RAM_lnk.cmd灰色。debug和下载到Flash均操作图标锤子+虫子。
3.DSP2833x_Libraries文件夹如图1。

4.主函数代码:
void main()
{
    float X_voltageIN=0.0;
    float Y_voltageIN=0.0;
    float X_voltageOUT=0.0;
    float Y_voltageOUT=0.0;
    unsigned char Xdata=0;
    unsigned char Ydata=0;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LED_Init();
        TIM0_Init(150,2000000);//2000ms
        UARTa_Init(4800);
        DACTLV5620_Init();
        ADC_Init();
        LCD1602_Init();

        PIDX_init(PID_KpX,PID_TiX,PID_TdX,ADsampleTime_Ts);
        PIDY_init(PID_KpY,PID_TiY,PID_TdY,ADsampleTime_Ts);
        timer0_flag=0;
        LCD1602_DispString(1,"Wenie,love U!");
        LCD1602_DispString(2,"Haha,Good luck!");

        while(1)
        {
                if (timer0_flag==1)
                {
                        timer0_flag=0;
                        Read_ADCValueTwo();
                        X_voltageIN=3*(AdcRegs.ADCRESULT0>>4)/4096.0;
                        Y_voltageIN=3*(AdcRegs.ADCRESULT1>>4)/4096.0;

                        X_voltageOUT=PIDX_realize(setX_position,X_voltageIN);
                        Y_voltageOUT=PIDY_realize(setY_position,Y_voltageIN);

                        Xdata=X_voltageOUT*256/3;
                        Ydata=Y_voltageOUT*256/3;
                        DAC_SetChannelData(0,0,255);                 //outputA gain=2
                        DAC_SetChannelData(1,1,Ydata);                 //outputB gain=2
                }
        }
}

5.debug模式时时正常的,有图有真相。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折腾几天了。

网友A:
不太确定问题所在   cmd只要正确  编译出的out进行debug应该就烧写进去了

网友B:
DEBUG 正常, 断电,然后上电不能工作,  有可能是复位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 正常, 断电,然后上电不能工作,  有可能是复位脚问题

复位管脚没问题

网友C(2020-07-07):
忘记MemCpy那段拷贝代码了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忘记MemCpy那段拷贝代码了大哥

cmd文件应该没搞正确

网友E(2020-09-28):
解决了吗  大哥 我现在好像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