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100-200米无线通信

楼主(2020-05-13):
大佬们,问个问题:
100-200米无线通信该采用哪种方式?
要求:体积小,可以装在手环里

网友A:
100-200米无线通信
要看速率,功耗,成本要求
蓝牙、Ziigbee,WiFi等都有可能实现!

网友B:
距离太近了吧

网友C:
最保险就是lora,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D:
主要瓶颈是天线受限

网友E(2020-08-10):
天线研发定制M:15889463992

网友F(2020-09-23):
请问是否研究过手环或手表的水下的无线传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否研究过手环或手表的水下的无线传输?

水下,就算了
浅了还行,1m以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