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双DPTR

楼主(2020-05-13):
SH79F64如何使用双DPTR?

网友A:
需要新的插件吗?

网友B:
没有了吧

楼主:
用SH79F32时
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 右边有 Use multiple DPTR regist选项

////////////////////////bananarer 编辑如下///////////////////////
c语言暂时不支持。采用如上方法完全没有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79F32也不能用。

网友C:
我不知道Use multiple DPTR regist选项是什么,现在应该不管79f32还是79f64,都没有了。你可以到device选择79f64, 再切换到79F32,看看这个选项有没有。应该没有了。

网友A:
对,C语言现在暂时不支持双DPTR

网友D:
Keil C51 支持 中颖51系列单片机的使用双DPTR !!!

只需在相关头文件或C文件中插入如下语句
#pragma  MODDP2                          // 打开中颖单片机双DPTR功能,加速数据传送

网友D:
如想关闭中颖51系列单片机的使用双DPTR,请在程序中插入如下语句
#pragma  NOMODDP2                  // 关闭中颖单片机双DPTR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SH79F32时
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 右边有 Use multiple DPTR regist选项

有那个选项就是支持的,只是不能在多进程中使用而已,多进程使用需要自己处理相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