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能修改

楼主(2020-05-13):
DMA, DM, ce, ST, AN
用HAL库调试串口DMA发送,程序调用库函数HAL_DMA_Init时,里面的语句hdma->Instance->CCR = tmp;时,CCR一直是0,无论tmo值是多少,而且Instance下面的CCR、CNDTR、CPAR、CMAR的值也是无法写入的。它们的地址是没错的,确认过。而且在线调试的时候,直接修改CCRx,也是不能修改。

网友A:
DMA模块时钟没有开

网友B:
嘻嘻.我还以为这个是个只写寄存器呢

网友C:
时钟不开你相关的任何操作都没法进行,因为所有的操作要在时钟脉搏下进行。

网友D:
过年的都放假了,楼主还没放假啊?赚加班费?

网友E:
没有默认时钟?

网友F:
你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了吗

网友G:
使用CMSIS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H:
时钟打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