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通过USB仿真器、JTAG协议给f149烧写程序

楼主(2020-05-13):
用了mspfet和fet-pro430两个烧写软件,可是都失败了

网友A:
设置和操作问题吧

网友B:
先确定硬件的链接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在MSP430 hardware tools user guide上有详细说明。

楼主:
哦,我看看,好像有点复杂啊

网友C:
在烧录软件上有些设置也须查看是否正确

网友D:
你用下IAR的软件的吧,这个软件的专门的给MSp430单片机的开发用的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比如FETPro430可以选择接口为JTAG或Spy bi-wire,而149是必须选择JTAG接口的。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

网友F:
我在用fet-pro430,可以使用,但是未授权版的不能加密.使用这个软件需要更新仿真器固件

网友E:
用BSL串口下载,我学习时就用的这个,速度还算可以的了。批量下载略嫌慢。

网友G:
楼主用仿真器,直接在IAR环境里面下载就可以的,下载速度挺快,BSL不推荐使用呀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