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个位与个位之间

楼主(2020-05-13):
我在用STM32L0做温湿度的时候,要设置温度上下限,取了温度的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是十进制比较的,但是比较的时候,只能比较个位与个位之间。。

网友A: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网友B:
为什么要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呢??

网友C:
建议把你需要比较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这样比较起来很方便。。

网友D:
如果不会转换   可以调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转换。。

网友E:
不太懂楼主的意思了啊,比较两者值大小的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F:
这个主意数据的符号性的问题的就可以啦。

网友G:
得注意符号位的比较的啦。

网友H:
数据比较都是通过二进制形式。

网友I:
问题想复杂了吧,直接计算就行。

网友I:
直接比较就行。
为什么要分开作比较呢?

网友C:
这个怎么转换

网友J:
这个有什么问题,数据比较就行。

网友K:
这个转换还是很简单吧

网友L:
串口打印出数据简单明了

网友M:
算法的问题

网友G: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H:
上下限制温度就一个范围,不要分开

网友N:
使用嵌套比较。

网友O:
直接换算一下就行了 这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P:
使用数据组合之后可以直接对比。

网友Q:
这个数据个位比较是什么意思

网友R:
十进制在单片机里面都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S:
m = x*10+y

网友T:
数据比较的时候可以直接对比。

网友U:
单片机就是二进制的数据
数据分开转换更费事。

网友V: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的

网友V:
可以单独做一个变量存储上限温度。

网友W:
分开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转换,

网友S:
比较的时候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X:
直接转换为整数比较就行。

网友C:
正解 但是注意数据类型的定义

网友X:
简单的问题 就不要讨论了

网友Y:
都用STM32了,还在问这种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