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请教FOC转速

楼主(2020-05-14):
版主:
  请教一下这个AC7801x,应用于BLDC外转子风机,2对级,FOC驱动,物理转速能够达到多少转?
  物理转速15000转,能否达到?

网友A:
我看不行  没有反电势检测

网友B:
这个和电机相关了,我们有电机能跑到500Hz(电频率)的呢。

网友B:
有电机方便提供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跑跑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机方便提供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跑跑看咯。

感谢回复,
已经联系你们的代理商了,目前小圆板也到手了调试了。
考虑到转速问题,可能准备使用无感方波方案来实施。
再请教一下:
1、无感方波,你们的方案使用什么方法来捕获转子位置的?
2、EMF?是ADC采样还是比较器?如果高转速的话,应该是比较器。
3、单片机内置的比较器好像只有一路,如何实现三路EMF的检测?
4、有没有无感方波的最小系统原理图,我想借鉴学习一下,移植到我自己的控制板上。
请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已经联系你们的代理商了,目前小圆板也到手了调试了。
考虑到转速问题,可能准备使用无感方波 ...

FOC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们有客户2对级15000RPM有跑到的。
无感方波是通过反电动势来确定转子位置的,内置的比较器是通过轮询的方式来进行三路的比较。
无感方波反电势电路可参考,电机demo板电路。
http://www.autochips.com/cn/motor/index_48.aspx
硬件资料 --> AC7801x电机开发板硬件资料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们有客户2对级15000RPM有跑到的。
无感方波是通过反电动势来确定转子位置的,内 ...

看明白了这个片子上的ACMP+PWDT,还真是不错的组合。
正在设计样板,有不明白的,我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们有客户2对级15000RPM有跑到的。
无感方波是通过反电动势来确定转子位置的,内 ...

请问有没有无霍尔EMF应用的示例软件?
我想学习一下,这样上手会快点。
最好经过量产验证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无霍尔EMF应用的示例软件?
我想学习一下,这样上手会快点。
最好经过量产验证的,

您的需求可以联系代理,让我们工程师给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