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滞回线问题,做个总结吧

楼主(2020-05-14):
首先,吃瓜群众要擦亮双眼,看清楚每个图、每句话的细节

第一个问题:关于曲线的形状。

首先,大侠从教课书上这个的截图,我估计任何一个理工科的都看过,因为大学物理几乎是必修课,其它的如电磁场、电机学等科目也必讲。

我发的图片:

楼主:
人家大侠的逻辑非常简单:

①就是上面两个图的形状不一样(意思是必有一真一假)

②而第一个图是教课上的,非常常见,所以他发的那个图,一定是对的。

③根据上面的①和②知,下面那个图一定是错的。

上面这个就是形式逻辑证明中,常用的三段论。

楼主:
大侠外行的地方在于:“曲线”的形状不是唯一的!!!

非线性电感建模,是世界难题,我前几年看相关的新论文,还说没有找到有效方法,最近几年如何就不知道了。
难点就在于曲线的形状不是固定的。

以镍锌铁氧体为例,一般情况下是下面红框1中所示的“曲线”:

上面红框2中的“曲线”,仅仅是烧结后,让冷却的速度减慢而已,上面的那个低幅度环,连磁滞回线都没有了。

上面红框3中,是冷却时加入磁场,磁场与之垂直和平时的两种情况。

按照大侠的判断标准,这几个曲线至少有3个是假的!!!

楼主:
倘若查阅文献,实际工业中的应用,电感问题会比教科书上复杂百倍。

一是磁导率的定义有N多种,电感的定义有N多种-----例如脉冲电感、增量电感等,而且定义之间不是彼此兼容的。

例如常见的线性电感,有3个定义,美国标准选第二个:

因为工程应用,理论要符合实测数据:

所以实际问题没法聊。

楼主:
更让人抓狂的问题是:同一个元器件,其特性曲线与测试频率与幅度等有关:

想研究这个,要学非线性电路建模,学习混沌理论。

网友A:
这个图来自哪里?

这个图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 还是来自某某著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来自哪里?

这个图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 还是来自某某著作 ??

大师要指正我的那个帖子:

相关内容来自于《磁路与变压器》

大侠要来指正我的帖子,内容来源于伯克利大学教材,相关图形是作者引用了电感器的著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来自哪里?

这个图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 还是来自某某著作 ??

这个可能是示波器里测出的电流磁通关系,谁有条件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xukun977

你可否把 《  伯克利大学教材 》 《磁路与变压器》 上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示波器里测出的电流磁通关系,谁有条件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太难了,远远超出论坛可接受的范围,建议把教科书看懂为止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太难了,远远超出论坛可接受的范围,建议把教科书看懂为止就算了。

这个清楚,软磁中间面积小,硬磁中间面积大,这个也是示波器出来的。改变激励电流频率,看两头怎么变化,有可能两头变光滑。

如果把频率提高到微波,考虑到电磁辐射等,还不知会出现什么狗屁曲线呢?
会变圆,那是因为磁畴的运动速度跟不上电流的变化,存在一个滞后。甚至会出现电流不变,B却增加的情况。这时的B-H曲线根本就不是真是的磁滞回线。频率足够高,你把他变成椭圆都可以,但是那根本不是磁滞回线,仅仅是一个老X式的仪器吐得一朵莲花,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清楚,软磁中间面积小,硬磁中间面积大,这个也是示波器出来的。改变激励电流频率,看两头怎么变化, ...

大侠在读死书,机械地背诵教科书,他以为这些曲线的形状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和教科书上的一摸一样,不一样就是假的。
岂不知严重制造工艺和激励。

这样机械地背书,背一万年也是新手,只不过是元老级新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