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的米勒定理应用——电压并联反馈

楼主(2020-05-14):
早期,给过一个“电阻分压”的米勒定理应用——Howland电流源,这里将给一个更为简单的应用——电压并联反馈

先看看那个“电阻分压”。

楼主:
“电阻分压”

网友A:
第8个帖子了。

我倒有兴趣看看,你发多少个帖子,能把地给洗干净了。

应了那句老话:要想圆一个谎,必须撒更多的谎。

楼主:
请特别注意上面的红字部分,其已经规定了Uf和Uo的关系。

下面就是其应用。

楼主:
电压并联反馈

楼主:
上述表达式已经反映了米勒定理的应用。

请注意当

    K = 1/A = Ri/(Ri+Rf)

的情况。

楼主:
米勒定理基于电路理论,在其相关前提下必然成立。

网友A:
学精了,避而不谈输出阻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