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0仿真问题

楼主(2020-05-14):
为什么cd4060仿真时复位以后就无限制的低电平了??是因为电路图的问题吗??用multisim仿真。

tyw
@plutohoo :示波器接过去看,估计没起振
@tyw :11脚不是有信号吗。新手不是很懂。。
tyw
@plutohoo :时钟端11脚有信号吗?无时钟,Q端当然不会变
@tyw :12脚只有那一瞬间是高电平,为什么会一直输出为低呢
tyw
12脚是高电平,4060复位,输出为低,很正常

网友A:
U3 的11脚(RS)或者R8左端接一个电容(比如0.1uF)到地(GND)。

另外:
楼主电路中R6,C2时间常数太大,仿真太慢。改为1k,100pF试试。
其实,楼主电路可简化为下图(功能完全等效):

楼主: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图改的,c1的作用是什么啊网上的图好像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 的11脚(RS)或者R8左端接一个电容(比如0.1uF)到地(GND)。

另外: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图改的,c1的作用是什么啊网上的图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B(2022-10-10):
引用 网友A:
U3 的11脚(RS)或者R8左端接一个电容(比如0.1uF)到地(GND)。

另外:

4046在哪个库下呀?

网友A:
4046模拟锁相环在Multsim的库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