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ATE测试项目方案

楼主(2020-05-14):
有个问题请教下 现在我们这边一个模块  比如 UART 接口测试 有几十个测试程序 但是这些程序难道都要在测试机上都跑一边吗? 还是选一个就行了?你们有没有一些 通用接口测试 比如 uart  I2C can jtag这种测试方法在ATE上的?或者有没有对应的建议 因为我们这边前端程序太多了 不太清楚 在ATE上 需要跑哪些?还是每家对这些接口测试在ATE上有一个通用的测试方法之类的?

网友A:
程序再多也得一一测试,哪怕程序内核都一样。只要有不同地方,原则上都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