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中的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款2.4G天线用于WIFI

楼主(2020-05-14):
最近一个项目中要用到WIFI,为了节省空间和成本打算采用PCB板载天线,但是留有的空间仅有3*14mm,找了很久没有合适选择,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

陶瓷的,弹簧的,表贴的 或者外引出也行 上个IPEX 看你需求

网友A:
陶瓷的,弹簧的,表贴的 或者外引出也行 上个IP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的,弹簧的,表贴的 或者外引出也行 上个IPEX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陶瓷表贴的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增益和PCB板载天线比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这么小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好的,谢谢,我在资料里查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陶瓷表贴的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增益和PCB板载天线比较如何? ...

一般在0-2元之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陶瓷表贴的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增益和PCB板载天线比较如何? ...

我不是卖货的。。。。我们用的是 2450AT42A100 挺好的 2.4G 频谱特性还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9408_15894297286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卖货的。。。。我们用的是 2450AT42A100 挺好的 2.4G 频谱特性还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谢谢你

网友C:
体积最小的是陶瓷天线,不过尺寸越小增益越低,影响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