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米勒定理,看电路理论

楼主(2020-05-14):
在“21学堂”的剖析《电路分析》中有这么一段内容:

这里,用了《电路分析》这个“书名”,是强调其“数学”属性。类似于数学,《电路分析》是一门后续《某某电路》课程的工具,只要相关后续课程涉及到集总参数电路。

虽然《电路分析》属性偏向于“数学”,但其“公理”系统(基尔霍夫定律)却来自于《电磁学》中的似稳场概念。要使《电路分析》这个工具能在后续的课程中有效地得以使用,必须得遵循《电磁学》中关于似稳场的约束条件。

《电路分析》中的“电路”和“元件”,遵循集总参数概念的假定。集总参数不是个新鲜的概念,《经典力学》中的质点和《电磁学》中的点电荷就是采用了集总参数概念,只是其还保留了相互作用中的空间维度。

《电路分析》中,不仅元件采用了类似“质点”这种集总参数概念,还去除了空间维度(没有空间尺度概念),仅保留了元件间连接的关联拓扑关系。

《电磁学》中的电磁场,在《电路分析》中被集总到了电容和电感之中。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那个UL项,被集总到了一个(或多个)电感元件中,使得“空间”中不再存在磁场(或变化的磁场)。“空间”电场也是类似,被集总到了一个(或多个)电容元件中。总之,“空间”中不存在电磁场,加上电路连接导线的零阻抗特性假设,那么“电路”的空间属性就只仅存其关联拓扑关系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1-1.html

其中强调了其“数学”属性,所以其中有些理论称之为“原理”外还有称为“定理”的,譬如密勒定理(或米勒定理)。

楼主:
学过数学的都知道,定理相关条件可以是充分必要充要。如果条件是充分(或充要)的,那么相关定理已有了完备的前提,意味着其必然成立

楼主:
关于密勒定理的应用,这里附两个例子:

关于“电阻分压”的米勒定理应用——电压并联反馈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6504-1-1.html

关于“电阻分压”的米勒定理应用——Howland电流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6204-1-1.html

楼主:
有教科书提到一个电阻分压电路,说那个电路不能采用密勒定理分析。其实,那本教科书找错了所谓“反例”对象。

那本书比较“著名”,各位可以自行查找。

网友A:
我帮着你数着,这个第九个帖子。

老抽加油,来个十连发!!!

楼主:
虽然电阻分压电路有个“分压比公式”

    K = R2/(R1+R2)

但是注意了,那是在输出开路前提下的关系。一旦外接负载或注入激励,这个关系根本就不复存在。这种用一个”的等式关系来套用密勒定理,前提都没有那还能得到密勒定理所期望的结果吗?

楼主:
这种无视理论前提的东西,居然拿来作为反例,可见“洋人”的理论基础也不咋地

楼主:
“洋人”如何无所谓,问题是“国人”捧着本洋书当圣旨膜拜,那就有点特别的“味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无视理论前提的东西,居然拿来作为反例,可见“洋人”的理论基础也不咋地。
...

哈哈,说的对,洋人又如何?例如H大师鄙视的这个人:

HWM大师要是写类似的简历,内容是:
老夫混迹于21IC将近20年,发帖无数,粉丝遍布论坛各个版块,其中铁粉有著名的张坛主、汽车电子的叶先生。
老夫因为发表帖子《场到路的演变》,获得“阳春白血,和尚该刮”的美誉,一时风头无二。
老夫是21IC知名专家,通过灌水技术的熟练使用,总积分排名第二(我兄弟是第一)
【我兄弟发帖,我给他5分;我发帖,我兄弟给我5分,相互帮忙,相互馈赠。通过如此手段,二人专家分位列前二】

老夫创办了21血糖学校,专门上教科书上摘抄公式定理,本校虽然不发文凭,但包你能学到真才实学。

拉扎维你个水货,敢上论坛来和老夫PK?

网友A:
HWM大师:

你鄙视的这个洋人,不敢在论坛灌水,只敢在JSSC上拼命灌水,发表的**太多了,例如振荡器的相位噪声研究,成为经典。

大师你也去灌一篇,把我署名成第二作者,我付你3万元RMB!!!
立帖为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WM大师:

你鄙视的这个洋人,不敢在论坛灌水,只敢在JSSC上拼命灌水,发表的**太多了,例如振荡器的相 ...

完全可以说100w,因为JSSC的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说100w,因为JSSC的难度。。。。

价值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因为在国内,能在这个上面灌一篇水,副教授可以升教授,讲师可以升副教授,学生可以升副教授,博士学位混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