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入门学习及总结

楼主(2020-05-14):
一、 Linux 常见命令介绍1 pwd
print working directory - 输出当前工作目录, 光标所在位置的目录.
快捷键:Tablet+前缀能够提示或自动补齐;crtl+c :退出命令
空格,空行也算字符
2.了解 Linux 系统目录:
2.1 /
根目录.Unix 和 Linux 中,没有盘符. 一个硬盘,一个根.
2.2/bin
系统的常用命令目录. 包括控制台命令, 系统可执行文件, 系统的核心二进制文件等.
2.3/etc
发布目录, 相当于 windows 系统中的 windows 目录, 保存系统中的所有核心内容.要求控制权限高, 建议不要随便读写.
2.4/usr
用户目录, 相当于 windows 系统中的 program files 目录. 常用于安装系统所有用户共用的软件,资源的.
2.5/root
root 根 用 户 的 用 户 目 录 . 相 当 于 windows 系 统 中 的C:/users/administrator 目录.称为用户主目录~. 如安装包之类
2.6/home
保存其他用户主目录的目录.
如: Linux 系统中有 oldlu 用户. 那么一定有/home/oldlu 目录存在. 代表用户的主目录.
2.7/var
系统运行过程的数据目录.

3.常见命令3 .1 cd 切换目录
change directory - 切换目录.
特殊目录符号 : 当前目录 - ‘.’, 父目录 - ‘..’
一个点“.”表示当前目录,两个点“..”表示上级目录
退回上级目录
Linux :cd+空格+..
Windows:cd+..
3.1.1切换绝对位置
使用根目录作为定位标准, 绝对寻址.
cd /xxx/yyy/zzz
3.1.2切换相对位置
在当前目录位置开始相对寻址.
cd xxx/yyy/zzz
3.1.3进入主目录
直接进入用户主目录
cd
cd ~

3.2 ls 显示当前文件夹内容
list - 列表目录中的内容.默认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3.2.1列表当前目录
ls
3.2.2列表指定目录
ls 目录位置(绝对路径|相对路径)
3.2.3查看全部内容
ls -a [目录]
list all - 查看所有, 包括隐藏文件. Linux 中隐藏文件都是以’.’开头的文件.
3.2.4 ls-l 和 ll 列表查看目录内容
ls -l [目录] 和ll 命令功能一样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属性:大小、权限、日期、符号链接。
ll - 简化命令不代表全部 Linxu 系统可用.
list list - 以列表的信息,显示指定目录中的内容. 列表代表的是文件的详情.

(1)类型 :
- | 1 代表文件
d | 2 代表目录, 2+n, n 代表目录中的文件数量.
(2)容量
单位是字节. 所有的目录固定容量为 4096.
(3) 权限
分为不同的角色: 文件的所有者, 就是创建文件的用户. 所在组, 和所有者同一个组的其他用户. 其他用户, 和所有者不在一个组的用户.
rwx - -: read write execut
‘-’ 代表没有对应权限.
(4)命令参数
所有以 ‘-‘ 开头的命令后缀信息, 都是命令参数. 多参数可以并行使用. 如: ls -al
3.3 clear 清空
clear screen - 清空屏幕.
清屏命令有两个:
clear 和 clear screen
3.4 touch 创建文件
创建空白文件
在 Linux 系统中,文件不需要强制后缀名.
如: 文本文件可以定义为, a | a.txt | a.text
5.1使用方式
touch 文件名
touch 目录/文件名
touch /目录/文件名
3.5显示文件内容多个命令方式3.5.1 cat
查看文件的全部内容.
一次性显示文件中所有内容.
3.5.2 more
分屏显示文件内容, 显示后,使用空格显示下一屏, 回车显示下一行,q 退出分屏显示.或者
ctrl+c,退出命令.

3.5.3 head
显示文件的前多少行, 默认显示前 10 行.
head -number filename:查看文件中的前多少行.

3.5.4tail
显示文件末尾多少行.默认显示末尾 10 行.
tail -number filename

4 mkdir 创建文件夹
make directory - 创建目录.
4.1 相对创建一个子目录
mkdir directoryName
4.2 绝对创建一个目录
mkdir /directoryName
4.3 一次性创建多级目录
mkdir -p parentDirectoryName/childDirectoryName

5 cp 复制命令
copy - 复制命令.
5.1使用方式
copy source target
copy 源信息 目录信息
(1)复制文件
copy fileName newFileName
copy directoryName/fileName directoryName/[newFileName]
copy /directoryName/fileName /directoryName/[newFileName]

(2) 复制目录
copy -r directoryName newDirectoryName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6 rm 删除命令
remove - 删除
6.1使用方式
rm source
rm 要删除的资源
删除目录需要加-r参数,取消提示需要加-f参数
6.1.1 删除文件需提示
rm fileName
rm directoryName/fileName
rm / directoryName/fileName
6.1.2 删除文件不需提示
rm-f fileName
rm -f directoryName/fileName
rm -f /directoryName/fileName
12.1.3 删除目录需提示
rm -r directoryName
12.1.4 删除目录不需提示
rm -rf directoryName
删除文件和目录不需要提示操作

7 mv 移动或者重命名
move - 移动或重命名. 相当于剪切和重命名.
使用方式
mv source target 移动
mv source newName 重命名
(1)移动文件到指定位置
mv fileName directoryName
(2) 为文件重命名
mv fileName newFileName
8. vi | vim 进入编辑模式
编辑文件, vim 是增强命令. 不代表所有的 Linux 都支持.
vim 增强在有高亮显示.
8.1使用方式
vi fileName
8.2命令模式
是控制编辑的文件的状态的,如:保存,退出编辑等.
8.2.1 进入编辑模式:
a - append, 追加的方式进入编辑模式
i - insert, 插入的方式进入编辑模式
o - under line , 在光标所在位置之下,新增一行,进入编辑模式.
O - pre line, 在光标所在位置之上,新增一行, 进入编辑模式.
8.2.2 dd
[number] dd - delete line 删除指定行, 默认 1 行
(注意使用时数字不能使用小键盘的数字,小键盘数字无效)
8.2.3 :w
write - 保存
8.2.4 :q
quit - 退出 vi 编辑器
8.2.5 :wq
保存并退出
8.2.6 :q!
强制退出不保存.
8.2.7 :set nu
显示行号
8.2.8 /keywords
搜索关键字, keywords 是关键字的命名.

8.2.9 G
光标跳转到文件尾
8.2.10 gg
光标跳转到文件头
8.3编辑模式
是编辑文件内容的.
进入命令模式 - esc
9 ifconfig 查看网络相关信息
查看网络编辑器. 查看网卡信息.Linux可有多个网卡。
eth0:物理网卡的信息 lo:本地环绕的信息
eth0 - 命名为 eth0 的网卡信息 lo - localhost, 本地环绕信息.

9.1查看所有网卡信息
ifconfig -a
9.2确定网卡数量和命名
查看/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g-xxx 文件个数
xxx - 代表网卡的名称
文件的个数代表网卡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