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12个很好玩的C语言面试题

楼主:
12个很好玩的C语言面试题

12个C语言面试题,涉及指针、进程、运算、结构体、函数、内存

1.gets()函数

问:请找出下面代码里的问题:

答:上面代码里的问题在于函数gets()的使用,
这个函数从stdin接收一个字符串而不检查它所复制的缓存的容积,
这可能会导致缓存溢出。这里推荐使用标准函数fgets()代替。

2.strcpy()函数

问: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密码保护功能,你能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将其**吗?

答:**上述加密的关键在于利用攻破strcpy()函数的漏洞。所以用户在向“passwd”缓存输入随机密码的时候并没有提前检查“passwd”的容量是否足够。所以,如果用户输入一个足够造成缓存溢出并且重写“flag”变量默认值所存在位置的内存的长“密码”,即使这个密码无法通过验证,flag验证位也变成了非零,也就可以获得被保护的数据了。例如:

虽然上面的密码并不正确,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缓存溢出绕开密码安全保护。

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建议使用 strncpy()函数。
作者注:最近的编译器会在内部检测栈溢出的可能,所以这样往栈里存储变量很难出现栈溢出。在我的gcc里默认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得不使用编译命令‘-fno-stack-protector’来实现上述方案。

3.main()的返回类型

问:下面的代码能 编译通过吗?如果能,它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吗?

答:因为main()方法的返回类型,这段代码的错误在大多数编译器里会被当作警告。main()的返回类型应该是“int”而不是“void”。因为“int”返回类型会让程序返回状态值。这点非常重要,特别当程序是作为依赖于程序成功运行的脚本的一部分运行时。

4.内存泄露

问:下面的代码会导致内存泄漏吗?

答:尽管上面的代码并没有释放分配给“ptr”的内存,但并不会在程序退出后导致内存泄漏。在程序结束后,所有这个程序分配的内存都会自动被处理掉。但如果上面的代码处于一个“while循环”中,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内存泄漏问题!
提示: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内存泄漏的知识和内存泄漏检测工具,可以来看看我们在Valgrind上的**。

5.free()函数

问:下面的程序会在用户输入'freeze'的时候出问题,而'zebra'则不会,为什么?

答:这里的问题在于,代码会(通过增加“ptr”)修改while循环里“ptr”存储的地址。当输入“zebra”时,while循环会在执行前被终止,因此传给free()的变量就是传给malloc()的地址。但在“freeze”时,“ptr”存储的地址会在while循环里被修改,因此导致传给free()的地址出错,也就导致了seg-fault或者崩溃。

6.使用_exit退出

问:在下面的代码中,atexit()并没有被调用,为什么?

这是因为_exit()函数的使用,该函数并没有调用atexit()等函数清理。如果使用atexit()就应当使用exit()或者“return”与之相配合。

7.void*和C结构体

问:你能设计一个能接受任何类型的参数并返回interger(整数)结果的函数吗?

答:如下:
‍‍int func(void *ptr) ‍‍‍‍

如果这个函数的参数超过一个,那么这个函数应该由一个结构体来调用,这个结构体可以由需要传递参数来填充。

8.*和++操作

问:下面的操作会输出什么?为什么?

答:输出结果应该是这样:

因为“++”和“*”的优先权一样,所以“*ptr++”相当于“*(ptr++)”。即应该先执行ptr++,然后才是*ptr,所以操作结果是“L”。第二个结果是“i”。

9.问:修改代码片段(或者只读代码)

问:下面的代码段有错,你能指出来吗?

答:这是因为,通过*ptr = ‘T’,会改变内存中代码段(只读代码)“Linux”的第一个字母。这个操作是无效的,因此会造成seg-fault或者崩溃。

10.会改变自己名字的进程

问:你能写出一个在运行时改变自己进程名的程序吗?

答:参见下面这段代码:

11.返回本地变量的地址

问:下面代码有问题吗?如果有,该怎么修改?

答:尽管上面的程序有时候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inc()”中存在严重的漏洞。这个函数返回本地变量的地址。因为本地变量的生命周期就是“inc()”的生命周期,所以在inc结束后,使用本地变量会发生不好的结果。这可以通过将main()中变量“a”的地址来避免,这样以后还可以修改这个地址存储的值。

12.处理printf()的参数

问:下面代码会输出什么?

答:输出结果是:

110..40..60

这是因为C语言里函数的参数默认是从右往左处理的,输出时是从左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