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款显卡芯片的GPU型号

楼主(2020-05-14):
有一款坏的显卡,GPU上型号查了半天也查不到,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哪款?

网友A:
从其它地方上的编码看看

把胶去了  ,看看有没其它编码

网友B:
好像只能找到这些,好像是内部名字

Titan V上使用的GPU的确切名称为GV100-400-A1。在Tesla V100上,它称为P8C406.000。GPU封装不仅功能强大,因为GPU的芯片面积为815mm²,而且还因为四个HBM2内存堆栈。比较裸片面积:42毫米的Apple Watch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找到这些,好像是内部名字

Titan V上使用的GPU的确切名称为GV100-400-A1。在Tesla V100上,它称为P ...

谢谢,网上搜索一下TITAN V照片,板子一样的。芯片型号没有GV100标识,这个估计是工程样板。还是放弃剁手了,估计修好可能性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