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以仿真亚稳态的软件

楼主(2020-05-14):
想找一款可以仿真数字电路里面亚稳态的软件。

就是可以仿真出产生亚稳态的时候,造成的输出延迟和数据误码效果的仿真软件。

感觉modelsim啥的不能仿真出这种细节效果。

网友A:
效果就是输出出错了。仿真这个对工程的好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就是输出出错了。仿真这个对工程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是想研究一下亚稳态的一些东西。比如亚稳态会产生误码。但是亚稳态产生误码是个概率的问题,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想估算一下这个概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研究一下亚稳态的一些东西。比如亚稳态会产生误码。但是亚稳态产生误码是个概率的问题,自己设计了 ...

看起来是可靠性的专业问题。在这论坛里应该没人懂这玩意。altera fpga手册里有同样的问题,IO输入过压百分比对应失效概率。不懂这个,也没条件等,找资料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可靠性的专业问题。在这论坛里应该没人懂这玩意。altera fpga手册里有同样的问题,IO输入过压百 ...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