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LTC2400设计的高精度恒温槽

楼主:
STM32与LTC2400设计的高精度恒温槽

楼主(2020-05-14):
    温度控制的核心是温度高精度测量。目前,国内各大高校正在对温度测量进
行理论研究,国内市场的电子测量设备更是百花齐放。然而,在高精度测量市场
却几乎见不到国内的电子设备,国外的高精度测量设备几乎占据了国内市场。国
外同类测控设备精度高、运行稳定,但存在着价格昂贵、不易维修、配件难买等
问题,而国内同类测控设备存在精度较低、运行稳定性差、耗能大等问题[[3]。在
价格方面国外的设备价格太高,国内设备虽然价格低廉,但是在高精度温度测量
控制方面很少能达到要求。因此,设计高精度的恒温测控系统在国内市场存在巨
大的商业前景。

楼主:
    系统设计中,温度采集电路部分中心MCU采用ATmega 16单片机作为控制
芯片,搭建相应的外围电路完成温度的采集并将计算结果通过RS48_5传送至温
度控制电路中心MCU中进行温度处理。温度控制中心MCU采用STM32F407
作为主控芯片并搭建相应的外围电路来处理温度采集电路传输来的温度数据,将
设定温度与现场采集的温度做差并对温度差进行P}控制,驱动固态继电器的
通断来控制加热棒的加热功率从而实现温度的控制。通过编写通信协议以及人机
界面的设计来显示STM32传送来的实时温度并设置预设温度。将各个部分组成
一个整体进行整体的调试与实验,从而保证整个系统稳定正常的工作。

网友A:
学习学习 这个是不是就是指的恒温槽?

楼主:
    系统的硬件系统总体设计图2-1所示,该系统主要由中心MCU、温度采集
模块、通信模块、输出控制模块、液晶模块_5部分组成。
    1.中心MCU模块:采用STM32作为主控芯片,主要通过RS48_5接收温度
采集电路传送的实时温度值,通过判断该温度值与预设温度值的差值,决定对加
热丝的加热功率以及判断是否参与PID运算,同时该模块将实时温度值通过
RS232接口显示到触摸屏上。
    2.温度采集模块:采用PT1000传感器采集水中温度,经24位ADC处理送
入单片机中进行温度计算。
    3.输出控制模块:主要利用LM3_58驱动固态继电器,通过控制固态继电器
的通断,实现温度的调节。
    4.通信模块:通信模块主要指通信接口的设计,本次设计中采用RS2犯、
RS48_5两路串口,RS48_5串口主要实现同温度采集模块的通信,温度采集模块每
隔一秒就会将处理完成的温度值通过串口一传送至中心MCU,中心MCU再结
合实际情况对该温度做相应的运算处理。RS232串口用于和液晶模块通信,用
来完成液晶的一些显示与参数修改。
    _5.液晶模块:本系统采用威纶通工业液晶屏,该液晶屏采用四线电阻式触
控面板并支持两路RS-232接口,采用24V电源供电,并有64MB内存,可以很
好的存储温度值,性能稳定,结合界面编程可以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这个是不是就是指的恒温槽?

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A:
成品很多 感觉这个液体 载体 很奇特 应该是一种特殊材料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是恒流源驱动吗?

楼主:
    在温度控制领域一般有采用调节供电电压方法或在一定的时间循环周期内
调节供电时间的比例来实现温度的控制。本系统采用调节加温时间比例的方案来
控制温度。在} C/OS-III操作系统中开启定时器并定时_Sms,设定一个加热周期
为is,在0._5s内通过控制加温时间来实现对输出控制。当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
的差值大于_5 0C时,不加入PID调节。此时在一个加热周期内全功率加热,即加
热时间为is,当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的差值小于_5 0C时,加入PID调节。如果设
定温度低于实际温度,那么在一个加热周期内全部输出低电平,固态继电器处于
截止状态,态系统停止加热。当在触摸屏上输入设定温度值、比例、积分、微分
参数后温度采集电路开始采集并计算温度,并将结果传送至STM32控制器执行
PID算法。由定时器定时周期与加热周期的关系可知将整个加热时间分为200份。
此时,根据PID算法的输出量与时间比例控制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出此时需要加
热的时间长度。单片机通过控制在一个周期内输出高电平的时间来对加热棒进行
加温控制[[33]。温度采集电路再次采集水中温度并通过PID控制得出下一个周期
的输出时间比例,这样最终会将温度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系统温度控
制流程图如图4-4 o PID算法执行过程如图4-_5 0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个实际做出来 不简单

网友B:
楼主 做的这个系统  如果不经过计量院等相关部门出证的话 恐怕不一定有人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做的这个系统  如果不经过计量院等相关部门出证的话 恐怕不一定有人敢用啊!!!!!! ...

先学习学习!

楼主:
    在进行温度标定时,海鸟37和待标定设备放入水中同样的深度,并且二者
距离不超过_5厘米,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由于水层温度不均匀给实验带来的影响。
同时采集20个数据,将待标定设备数据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剩余的数据求
平均,得出该点的值。同时,对海鸟37采集的数据进行与待标定设备同样的操
作。由于测温、控温范围窄,本设计标定共标定7个温度点,每一个温度点都进
行同样的操作,得出不同温度点的值。最后利用Excel工具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数
据进行拟合,得到拟合公式,再由AD值得出PT1000电阻值,从而计算出高精
度的温度值。

楼主:
STM32与触摸屏通过MODBUS 协议连接的部分,省略……

网友C:
框图不应该是232那端连液晶屏么?

网友D:
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为了混个学历用的,完全不实用,误差源太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这个电路只有一个误差源Rre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为了混个学历用的,完全不实用,误差源太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 ...

哦?请教一下,这个LTC2500号称能达到32bit,这个好用吗?最近在搞温度、红外校准的黑体。。。愁死了、

网友E:
温控模块这个精度可以吗

MAX30208CLB+T     UDFN 10 pin

高准确度、高精度
   ±0.1°C精度@ +30°C至+50°C
   ±0.15°C精度@ +0°C至+70°C
低功耗
   1.7V至3.6V工作电压
   67μA测量期间工作电流
   0.5μA待机电流
   15ms积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模块这个精度可以吗

MAX30208CLB+T     UDFN 10 pin

这个参数 肯定可以!!!我感觉 max  家的 和LT的有一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 肯定可以!!!我感觉 max  家的 和LT的有一拼了!

你选用 MAX30208CLB+T     UDFN 10 pin   我提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用 MAX30208CLB+T     UDFN 10 pin   我提供支持

请问一下 我想做一个 七位精度的表 mV 请问有支持的选型吗?

网友F:
加热的介质是什么呢

网友G:
精度好高啊

网友H:
恒温槽同芯片的隔热怎么做呢

网友I:
是远距离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