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单片机C语言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20-05-14):
单片机C语言如何产生随机数

随机数在单片机的应用中也是很多的,当然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有很多,当中有一个就是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取出未知的定时器THX和TLX的值,再加以运算得到一个规定范围内的随机数值。这做法也是可行的。或者预先写好一个随机数表,然后进行取数据。也是可以的。

KEIL里面产生随机数的函数确实是rand(),但头文件是stdlib.h,不是time.h。C语言提供了一些库函数来实现随机数的产生。

C语言中有三个通用的随机数发生器,分别为 rand函数、random函数、randomize 函数,但是rand函数产生的并不是真意正义上的随机数,是一个伪随机数,是根据一个数,称之为种子,为基准以某个递推公式推算出来的一系数,当这系列数很大的时候,就符合正态公布,从而相当于产生了随机数。

但这不是真正的随机数,当计算机正常开机后,这个种子的值是定了的,除非破坏了系统,为了改变这个种子的值,C提供了srand()函数,它的原形是void srand( int a)。在调用rand函数产生随机数前,必须先利用srand()设好随机数种子,如果未设随机数种子,rand()在调用时会自动设随机数种子为1。一般用for语句来设置种子的个数。

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两种方法:

方法一:定时器直接随机取值

每按一次按键生成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实际是把定时器的值给取出来了,并不能算绝对的随机、方法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方法二:用定时器加rand()随机函数来实现

单片机上电之后通过按键去启动取随机数,若是单片机上电就立即取随机数的话,那每次上电随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然后是0 到9不重复的随机数,程序中用了循环来判断是否和前面取的随机数相同,相同则进入,下次取随机数,不同则存入数组。
- END -

网友A:
如果函数调用的时间不随机,  那么方法2 能真随机数吗

网友B(2020-06-16):
引用 网友A:
如果函数调用的时间不随机,  那么方法2 能真随机数吗

当然不能,其实现在很多单片机带硬件随机数,实现原理通过电子电路热噪声获得的种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能,其实现在很多单片机带硬件随机数,实现原理通过电子电路热噪声获得的种子。 ...

楼上正解,   依靠定时器, 那么还跟时间有相关性,  必然影响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