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EPROM读写数据的校验问题

楼主(2020-05-14):
请教大家eeprom读写数据怎么添加校验码? 有哪些方法

网友A:
简单的累加和
crc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累加和
crc不错的

数据有五十多个 请问具体怎么增加这个校验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有五十多个 请问具体怎么增加这个校验功能

把数据的校验加在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