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RT-Thread应用创新设计大赛,麻雀一号开发板折腾记录

楼主(2020-05-14):
RT-Thread应用创新设计大赛
看到这个比赛立马就行动了,毕竟我只是一个用32开发一些小软件,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想过入坑嵌入式操作系统,突然有这个免费学习交流的机会,当然不放过了。
这次我申请的是麻雀一号开发板。开发板中含有WIFI   音频   MIC   蓝牙  摄像头   屏幕。这不就是理想中的智能监控的开发板吗。果断申请。
由于之前完全没有接触系统级的编程,他与STM32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首先,下载不用连线。想想都开心,STM32每次都要找ST-LINK当然也有用串口下载的,但是效率太慢了。以下为下载的方式。
首先连接串口(驱动自己装  CH340软件包内有,官方连接:https://realthread.cowtransfer.com/s/faaba37c7b294b)
可以使用PUTTY连接串口,但个人喜欢用 山外的串口助手 图片如下(ps  注意看发送框)

在发送区输入   wifi w0 scan 然后等待搜索网络(PS 一定要带上回车符号,我在这里卡了很久,这个字符串最后要加换行  加换行  加换行)
然后输入wifi w0 join wifi名称 wifi密码  等待连接成功  (ps   每个命令之间都要有空格,最好别连接中文的  是乱码   还有加换行  加换行  加换行  每个命令最后都要加换行
如果不确定是否连接成功  多等待一段时间后  输入ifconfig   如果出现192.XXX.XXX.XXX等类似字样就表示ok
这样连接网络就可以播放mp3文件了
最先我测试的是由别人发在CSDN里的连接   原文连接如下   https://blog.csdn.net/Mculover666/article/details/105615591
他的音频文件连接:player -s http://mculover666.cn/C400000lv3Zi13dSVA.m4a
然后我使用服务器软件 自己搭建了一个方法如下:

点击浏览  选择你存放音频的文件夹shi
然后点击启动就好

获取你电脑的IP地址:在电脑中输入ipconfig   找到您的ipV4地址  我电脑的地址为192.168.2.243
我放入文件夹的位置为E:\bk7252\MP3
mp3文件名为111.mp3
故我输入的命令为
player -s
到此   即可播放了
顺便调整音量为最大  player -v 99,跟着音乐(。・∀・)ノ゙嗨起来    哈哈哈

以上为最近一段时间的折腾  马上出差一个月  还不知道项目能不能完成  先发个帖子   开心开心

楼主:
继续了解代码:
lcd部分代码。在samples路径下lcd_test文件夹内为完整的LCD相关代码,其中drv_lcd.c文件内的代码为所有LCD相关的驱动代码。
代码包括显示图片函数:rt_err_t lcd_show_image(rt_uint16_t x, rt_uint16_t y, rt_uint16_t length, rt_uint16_t wide, const rt_uint8_t *p)
显示文本函数:rt_err_t lcd_show_string(rt_uint16_t x, rt_uint16_t y, rt_uint32_t size, const char *fmt, ...)
等函数
使用串口命令test_lcd  使能static int test_lcd(int argc, char *argv[])
修改该函数内的函数调用 即可修改
LCD规格书请参考官方文档ST7789(或百度查找ST7789VW芯片手册)

网友A:
感谢分享,小喇叭提醒您:

现在起到6月底,在21ic提交作品(记得把方案文档,作为附件上传),每个人都可以兑换3次礼物。

最晚7月5号以前提交作品哦

楼主:
收到21家礼物一份,感谢感谢!!!!!!!

网友A:
大大,我看您写的非常专业,您如果完成了作品,千万别忘记按比赛要求,做成文档,上传到论坛

文档模板在咱们参赛群里有,如果没找到,联系大掌柜单独发给您

提交作品以后,大掌柜给您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