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5117DCDC效率

楼主(2020-05-14):
现在使用LM5117进行电源转换,输入48V  输出5V/10A,现在使用时发现效率低,只有83%。能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效率。附件是原理图。

27 KB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规矩的,  最大的损耗估计是在开关 MOS 管上,  同步整流管应该是最大的损耗点,  你留意和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规矩的,  最大的损耗估计是在开关 MOS 管上,  同步整流管应该是最大的损耗点,  你留意和检 ...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MOS管的发热很大,现在选的MOS管的Qg是17nC  Rds是6.6mR。不知道该做何种调整进行处理。是贴片封装,主要的是散热是通过PCB散热。温升很大。

网友A:
看看  MOS 的型号, 是不是低压型的,  估计需要把 LM5117  的 #16 PIN ,  vcc 提供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比如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