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耐压测试仪的拆解

楼主(2020-05-14):
工业园附近有个做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电子厂倒闭了,掏了个一个耐压测试仪,一个可编程负载,一个100M示波器
其中耐压测试仪比较感兴趣。

楼主:
机器挺重的,然后拆解看了一下。
变压器好大,好重

楼主:
这个耐压测试仪,工作原理是啥?
@king5555
@tianxj01  从一个电子厂搬过来的,目测一下,这个机器内部好像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A:
一只调压器,一只升压变压器,其他是测量控制保护显示电路

楼主:
主要集成电路:
NE556

楼主:
有一个运放芯片。
还有一个前面板电路,不感兴趣,用硬件电路实现的,无研究价值。可用单片机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调压器,一只升压变压器,其他是测量控制保护显示电路

工频的吗?变压器好重
两级吗,调压的在前面,升压变压器再后面吗?

网友B:
   估计是PWM调压的可变高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PWM调压的可变高压源

可能没那么高级,那个环型的变压器是调压的。shalixi可能是对的。眼睛太毒了。
前面板有两片icl7107。一个电压,一个电流指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挺重的,然后拆解看了一下。
变压器好大,好重

这种耐压测试仪主电路,正如4楼shalixi所说,由一个自耦调压器(2楼图片左下,环形铁芯那个)和一个升压变压器(2楼图片右上,环氧树脂灌封)组成。自耦调压器手动旋转,将220V工频交流市电变成0~250V工频交流电压,升压变压器将0~250V工频交流变成0~3kV或者0~5kV工频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挺重的,然后拆解看了一下。
变压器好大,好重

测量、控制、保护、显示电路,由左上小工频变压器供电。
此台耐压测试仪,内部没有什么开关电源,连小功率开关电源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挺重的,然后拆解看了一下。
变压器好大,好重

开机使用时,先要将调压旋钮(1楼图片左边旋钮)左旋到底,使保护电路复位,才能够开始升压。要求缓慢旋转旋钮,在一分钟内使输出电压达到要求值,输出电压不能迅速上升。
测量电路可以选择2mA、5mA、10mA……(各耐压测试仪不同)等电流值。如果输出电流达到设定值,保护电路动作,切断升压变压器初级,同时显示电压值。保护电路动作后,旋钮必须左旋到底才能够使保护电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使用时,先要将调压旋钮(1楼图片左边旋钮)左旋到底,使保护电路复位,才能够开始升压。要求缓慢旋转 ...

目前使用这个机器,检测外壳与接插件的绝缘。
根据emc标准,这个可以做esd 6kv等级,ems,电源输入端相关浪涌测试。
充分利用这个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频的吗?变压器好重
两级吗,调压的在前面,升压变压器再后面吗?

工频,调压的是圆的,下面这个,升压的是方的,上面这个。耐压试验是工频50赫兹。还有几个数据连线,估计是输入输出数据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没那么高级,那个环型的变压器是调压的。shalixi可能是对的。眼睛太毒了。
前面板有两片icl7107。一个 ...

小自耦调压变压器,用来调整耐压测试电压,后面这个大的,应该就是高压升压变压器,输入接调压器。
线路板上面也就是采样放大、阀值控制开关等,面板应该就是双积分表头。这东西卖的不便宜,按照这样的配置,利润空间还是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自耦调压变压器,用来调整耐压测试电压,后面这个大的,应该就是高压升压变压器,输入接调压器。
线路板 ...

由于是二手仪器,就拆开看了。
没想到原理挺简单,以前总想着是开关电源。
研究下,搞个ems,抗浪涌自测啥的。有些东西不能想太复杂。
不过变压器,两个淘宝要估计300元。

网友E:
用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没这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没这个好啊

网上查了下,有高级的。
这种应该比较成熟,皮实耐用。
刚才在技术交流版块,T叔展示了个很重的936烙铁。

网友F:
很早以前从一个倒闭的工厂里收到过一个,后来便宜处理了,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G:
打高压的设备,这个作为静电测试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高压的设备,这个作为静电测试用的吧!

这个貌似可以打绝缘,

网友H:
想起前一段时间用隔离调压器,半波整流滤波,然后通过限流充电电阻R1给电容C充电,再串联一个放电限流电阻R2,作为单脉冲浪涌放电测试。实际模拟了产品在用户环境的损坏故障。加TVS即可避免浪涌导致产品失效。

网友H:
这个高压电源,如果自己加RC电路,可以模拟浪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高压电源,如果自己加RC电路,可以模拟浪涌信号。

看了很多emc的标准,都是一个电压源+一个ri,或一个电容+一个Ri。
这个Ri很重要,代表能量等级。有的经计算,短路电路打数10到数百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跟静电槍不一样。之前电子笔去验静电,如你现在讲的人体靜电。第一次运放挂掉,那么在运放电源端和 ...

mil-hdbk-338b

第七章 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