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中printf问题

楼主(2019-11-16):
在配置USART中,要使用printf函数,是不是只要在usart.c中或者其他文件中加下面程序就行了,不用再设置其他的吧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向fputc函数
//printf的输出,指向fputc,由fputc输出到串口
//这里使用串口1(USART1)输出printf信息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上一次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USART1->DR = (u8) ch;              //写DR,串口1将发送数据
        return ch;
}
#endif

我遇到的问题是:调试时运行到printf时就卡死了,程序调到了B处